Fatfs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0-06-11):
我在GD32F4上实现SD卡的FATFS移植。单独对sd读写正常。移植fatfs后,res=f_mkdir(pcVariable);   执行这句时就出现写CMD16时,返回SD_CMD_RESP_TIMEOUT超时。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读写函数为:
DRESULT SD_read(BYTE lun,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OK;

  if (count > 1)
  {
     /* Read multiple block */
    if(sd_multiblocks_read((uint32_t *)buff,
                          (uint32_t) (sector * BLOCK_SIZE),
                          BLOCK_SIZE,
                          count) != SD_OK)
      return RES_ERROR;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
  else
  {
    /* Read block */
    if(sd_block_read((uint32_t *)buff,
                    (uint32_t) (sector * BLOCK_SIZE),
                    BLOCK_SIZE) != SD_OK)
      return RES_ERROR;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while(sd_transfer_state_get() != SD_NO_TRANSFER);
  }

  return res;
}

DRESULT SD_write(BYTE lun, const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OK;

  if (count > 1)
  {
     /* Write multiple block */
    if(sd_multiblocks_write((uint32_t *)buff,
                           (uint32_t) (sector * BLOCK_SIZE),
                           BLOCK_SIZE,
                           count) != SD_OK)
      return RES_ERROR;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
  else
  {
    /* Write block */
    if(sd_block_write((uint32_t *)buff,
                     (uint32_t) (sector * BLOCK_SIZE),
                     BLOCK_SIZE) != SD_OK)
      return RES_ERROR;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while(sd_transfer_state_get() != SD_NO_TRANSFER);

  }

  return res;
}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看太明白呀

网友B:
不懂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我的移植也不成功

网友E(2020-09-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应该fatfs接口问题

网友G:
单独对sd读写正常。移植fatfs后,res=f_mkdir(pcVariable);   执行这句时就出现写CMD16时,返回SD_CMD_RESP_TIMEOUT超时。

网友H:
fat移植都是通用的吧,没有什么难的地方。我想在哪里跑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