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一下HC32L110进入深度睡眠的操作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0-06-11):
请教 一下HC32L110进入深度睡眠的操作是怎么样的?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我按照例程改的,电流没有一点变化呢,是怎么回事?

网友A(点评):
我用的L136的,你是没唤醒还是怎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用一个纽扣电池维持RTC,然后主电掉电是进入深度睡眠状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掉电后进不去深度睡眠状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唤醒操作还没去弄。。

网友A(点评):
你是没开深度休眠吗,调用它的深度休眠函数就进入深度休眠了,然后按键唤醒和进入休眠状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在3.3V供电的情况下,跑一圈走马灯后,进入深度睡眠,这时电流从10几mA降到3uA,说明是进入到深度睡眠了的吧。还发现一个问题:不做低功耗测试的情况下,走马灯测试代码,电源从5V缓降到3.3V及以下,则MCU不动了(LED灯没闪烁),感觉死机了,电源回到5V也不恢复。不是说HC32L110工作电压范围是1.8--5.5V的嘛,怎么回事?本想用LVC判断进睡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进入深度睡眠搞定了

楼主:
使用过的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B:
进入深度休眠好像SDK的驱动库里面就有例子,在GPIO的里面。
缓慢降压,只要不低于1.8V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个应用有很多都是直接电池供电的应用,低于1.8V后再调高有可能会发生上电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深度休眠好像SDK的驱动库里面就有例子,在GPIO的里面。
缓慢降压,只要不低于1.8V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

少有玩低功耗,还没玩溜。开始是从例程中复制过来的LVC中断函数名,有小写字母,结果LVC发生中断时程序飞了;后来在H文件里发现是大写字母,改为大写字母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D:
一共有几种睡眠模式啊

网友E:
难道相应外设没有关闭?

网友F: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
理论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