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大神们,我这个代码CCS3 到V5.5用不了 需要改什么地方

楼主(2020-06-11):
     .mmregs
        .model call=c55_std
        .model mem=large

        .global        x
        .bss        x,1,0,0
        .sym        x,x,4,2, 16
        .global        y
        .bss        y,1,0,0
        .sym        y,y, 4, 2, 16
        .global        z
        .bss        z,1,0,0
        .sym        z,z, 4, 2, 16

        .sect        ".text"
        .align 4
        .global        start
        .sym        start,start, 36, 2, 0
start:
        MOV #2, *(#y)
        MOV #1, *(#x)
L1:
        MOV *(#y), AR1
        ADD *(#x), AR1, AR1
        MOV AR1, *(#z)
        B L1

.asm格式的,需要改什么地方呢,求大神

网友A:
建议直接在ccs5上新建工程,加入源文件

网友A:
import可能存在很多错误   不好处理   应该新版本的工程属性下设置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mport可能存在很多错误   不好处理   应该新版本的工程属性下设置太多了

版主大大能帮忙看一下我的程序吗,左边是源程序右边是.cmd,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搞不懂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