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STM32实现电机的正弦波控制

楼主(2020-06-11):
各位大神,小弟初入电机控制领域,想用STM32实现电机控制,自己做了个板子,用的是STM32F103RCT6芯片,初步实现了BLDC方波控制,想进一步实现FOC正弦波控制,看资料发现ST有电机库,但是是否不支持STM32F103RCT6这个芯片....还有大神们有什么指导步骤或方向么,小弟对正弦波控制两眼一抹黑

网友A:
找一下AN1078资料看看
这单片机应该是没问题的,能实现FOC。

网友B:
103RCT6可以的,C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RCT6可以的,C8就可以了

大神,直接能用电机库哈?

网友C:
不用外接芯片就可以吗

网友D:
没太理解这个解决的方式

网友E:
需要换一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F: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直接用定时器

网友I:
能控制交流电机吗?

楼主(2020-07-16):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别的项目进来了,回头还得研究下

楼主:
但是算法怎么做呢?是从ST电机库里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外接芯片就可以吗

大哥所指的外接芯片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