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电池内阻测试原理图

楼主(2020-06-11):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回复吗?我自己这几天查到的资料回复一下吧

楼主:
首先是测量电池内阻的意义:http://www.**/yuanqijian/dianchi/lidianchi/202004211207754.html根据电子发烧友论坛里讲的,内阻,作为锂电池的关键特性之一,通常,锂电池内阻分为欧姆内阻和极化内阻。欧姆内阻由电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电阻及各部分零件的接触电阻组成。极化内阻是指电化学反应时由极化引起的电阻,包括电化学极化内阻和浓差极化内阻。电池的欧姆内阻由电池的总电导率决定,电池的极化内阻由锂离子在电极活性材料中的固相扩散系数决定。
内阻是影响锂电池功率性能和放电效率的重要因素,随着锂离子电池存储时间的增加,电池不断老化,其内阻不断增大。不同类型的锂电池内阻变化程度不同。

  内阻是衡量锂电池功率性能和评估锂电池寿命的重要参数,一直以来也备受关注。锂电池初始的内阻大小主要由电池的结构设计、原材料性能和制程工艺决定。

楼主:
一般的电池内阻测量有 1、直流内阻测量方法 2、交流内阻测量方法

楼主:
直流内阻测量对电池有损害,而且只能测量大容量的电池内阻,虽然精度很高,但是不怎么被人待见,通常都是用的交流内阻测量法

网友A:
一般情况是:
(1)电池静置半小时,测试正负极间电压(此为OCV);
(2)正负极间加1A负载,再测试正负极电压;
(3)两个电压的差除以1A即为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