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做MOS管的?我想做一个小器件

楼主(2020-06-11):
我需要一个低电压控制高端MOS管通断的小器件.但我在网上问了一圈,貌似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器件.所以有打算自己搞的想法.感觉这个需要做MOS管的才能搞定
要求,将图中的电路封到一个STO23-5的外壳里.
里边有两个MOS管,上面的P型MOS是要走电流的,参数的SI2301差不多即可.下面一个MOS管(或三极管)用于控制P型MOS管的开/关.整个电路做在一起变成一个器件.
这种需要用一个低一点的电压控制(1.5~5V)的高低电平 控制一个3~20V左右电源开/关.这种电路平时还时很常用的.所以我想去做一颗这样的器件.有没有会做这个的或有这方面的资源的?我想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A(点评):
这个有现成的。

网友B(点评):
市场上已经有现成的。还赠送了过流保护啊、过热保护、软启动等功能,满意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麻烦给个型号.我估计价格要小一块钱了.那就没意义了.我要的是能替代两个MOS管,节省成本和空间的

网友C:
有双MOS管封装在一起的,一个p一个n,跟你这个差不多了

网友D:
高边开关IC,大把现成的

网友E:
想要这个功能,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电路,必须要一颗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边开关IC,大把现成的

麻烦给个型号.

网友F:
定制芯片,看来楼主产品生产量好大,起码百kk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制芯片,看来楼主产品生产量好大,起码百kk级吧?

这个电路用得很多.但没有一个这样的器件.
比如平时三极管都要串一个电阻.如果把这个电阻做到片内.可以节省PCB空间,而且用起来也方便.像DTC143就完成了这样的功能.虽然应用有局限,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同样,这个电路也是,每次都要用两个三极管(MOS管)一还要加一个电阻.如果这个也能做成一个小芯片,那么我认为它的用量是巨大的.前提是价格也要和两个三极管的价格相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应用工程师,所以希望能有这样的器件,如果没有,我认为这里是个机会.如果我能把成本做到两个三极管的价格.我认为用量是巨大的.那么我就去干这个事情去了.

网友G:
这种器件,有倒是有一些的,但耐压多数不高,基本上都是5V用途的,估计用于USB控制居多吧。想要12V或者更高电压范围的,至少我还没见过,只能用分立元件搭。

网友G:
CJ3439:P-MOS+NMOS,耐压20V,电流不大,封装尺寸比较小,SOT-363封装,需要外接几个电阻
https://list.szlcsc.com/catalog/969.html:功率开关芯片,或者负载开关芯片,里面好多

网友H:
只要你有量,愿意出够银两,找厂家定制就是,技术上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