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6 I\O口如何初始化,哪位大神给个点亮一个LED的程序来。谢谢

楼主(2020-06-11):
SH79F326 I\O口如何初始化,哪位大神给个点亮一个LED的程序来。谢谢,

网友A:
假定 P1.0为LED,低电平时点亮

INSCON &= ~0x40;//切换到Bank0
P1CR |= 0x01;//P1.0IO口为输出方式
P1_0 = 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
延时();//伪代码  延时函数
P1_0 = 1;//输出高电平,熄灭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