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低功耗] CC1310就是Lora芯片吗

楼主(2020-06-11):
SimpleLink™ Sub-1 GHz 超低功耗无线微控制器
Frequency bands (MHz)        287-351, 359-439, 431-527, 718-878, 861-1054
超远距离

- 通信距离为4000米 @+20dBm、2.4kbps

- 通信距离为4500米 @+23dBm、2.4kbps

网友A:
不是的。只是Sub-1 GHz。频率可以选287-351, 359-439, 431-527, 718-878, 861-1054等
它有一种远距离模式,通讯距离还是很远的

网友B:
不是Lora,胜似lora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网友C:
感谢各位的解惑

网友D:
为什么或胜似lora呢

网友E:
距离真的很远

网友F:
功能很强大

网友G:
功能类似,不等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或胜似lora呢

通讯距离甚至比lora还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