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仪表放大电路的频响问题

楼主(2020-06-11):
我测得这个电路的频响特性曲线有个尖峰,怎么能把它消掉?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电容的作用,在电路中有的在低通丶有的在高通,不平坦代表电容丶电阻参数配的不好。 ...

正常情况下它应该的在低频和高频时增益是衰减的,可这个电路却是增益上升,搞不通错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