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12V转5V,用SEPIC隔离电源,地没有隔离是不是等于没隔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14):
SEPIC架构它是共地的,但是DC-DC之间是隔离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像BUCK线路,如果上管挂了,则高压会直接进入降压回路,后面的一串就全烧了。
对于必须双线全隔离的,则SEPIC就不合适了,老老实实用变压器吧。

网友B:
严格来讲,隔离必须电气隔离,共地就不算隔离了

网友C:
是的,  SEPIC 并不是真的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