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link烧写hc89f003的时候如何配置写入后自动运行

楼主(2020-06-11):
在keil环境下,使能外部reset管脚,电源持续供电状态
如果能在退出仿真的时候把仿真的所有管脚都配置成输入模式就更好了
从开发板原理图上是可以实现的,1t45dir是受到芯片的管脚驱动的

楼主:
现在有点尴尬呀
用上电复位,带不动大电容
用复位脚复位,下载完不会自动复位一次,板上也没留复位按键
仿真器不再下载或者仿真的时候,tdo还继续占用着io信号
这些都是可以软件解决的,能否给一个快速一点的响应呀

楼主:
这个问题无解吗?

网友A:
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B:
没看太明白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呢

楼主:
仿真器连接目标板的时候:
1、如果存在板子自己的电源的情况下,使用上电复位不能完成操作
2、如果板子不上电但是电源上有较大的电容,仿真器执行上电复位的时候会导致仿真器电源拉底到仿真器复位,也无法实现功能
3、如果使用复位引脚的情况下,仿真器的软件在执行完烧写没有进行复位脚的操作,需要再上电目标板才能工作起来
解决方案:
1、2,目标板上隔离mcu和其他部分的供电,这时可以操作,但是要关注目标板通过io向mcu供电的情况
3、只能修改仿真器的固件或者驱动来解决,我希望3能够得到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