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开箱及硬件设计评鉴(科普)

楼主(2020-06-11):
0.开箱靓照:
做工还是很精细的,没的说,工艺边还在的,肯定是波峰焊的吧!
1. 板子供电:      采用了2路电压供电,双DCDC级联,这样做的好处比12V直接转3.3V 发热量要小,用料很足,赞一个!

2. CAN电路设计:

   板子搭载了一个带CAN-FD功能收发器,哈哈,确实是一大亮点,市面上的开发板几乎没有。
以上电路可以给以后设计can-fd的网友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哦!
   首先,MCU内部的can控制器已经支持了 CAN-FD. CAN-CTRL内核是一个基于CAN协议执行串行通信的串行通信控制器。CAN总线接口使用基本的
CAN原理,并符合CAN 2.0B规范。此外可以可将CAN内核配置为满足CAN规范的灵活数据速率的CAN FD.

    对于CAN  2.0,一帧最大传输数据为8个字节,而CAN FD一帧最多传输64个字节。所有CAN节点在总线访问方面都是相同的。
再来看看收发器:TJA1044GT/3 ,这是NXP最近几年出品的比较新的IC了!
看看它的特性:
---更具竞争力的12V系统组合参数;
---CAN引脚可以支持到+/-42V直流电压;
---ESD IEC-61000-4-2 and HBM性能参数达到 +/-6kV;
---没有SPLIT脚,没有VIO脚,可支持3.3V系统电平匹配;
---完全满足最严格的EMC要求;
---省掉共模扼流圈并满足欧洲5大车厂的测试要求;
---使用共模扼流圈情况下,满足欧洲5大车厂2Mbps波特率通信辐射要求;
---GT版本可支持CAN-FD的协议;

3. LIN总线:板子采用了TJA1027T,不错,都是大厂品牌IC!
    这种总线其实就是uart中的单线,比较落后了,目前CAN总线可以吊打它呢,嘿嘿。
    对于mcu,就是UART外设的一种LIN模式。对于流行的STM32,其实也是有的,只是用得少。

其他的就没啥东西了,CH340,JTAG等。今天就到此结束,期待下一篇测评:软件篇哦

网友A:
突出汽车应用

网友B:
“LIN总线落后了,CAN总线可以吊打它”,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这样。CAN和LIN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迭代关系,你去看看实际的汽车配套产品市场看看就了解了。

网友B:
-完全满足最严格的EMC要求——不知这是不是TJA1044手册的原文,如果是,那也应该是一番自夸之语,不要信它。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满足最严格的EMC要求——不知这是不是TJA1044手册的原文,如果是,那也应该是一番自夸之语,不要信它 ...

你很有见解,学习了
改天测评一下CAN-FD的历程,毕竟是新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很有见解,学习了
改天测评一下CAN-FD的历程,毕竟是新东西~

也不算什么见解,您谦虚了。
只是因为此前我发的一个测评贴,一些关键词恰巧和这贴有些相似(“局部电路有参考价值”、“波峰焊”、“LIN”),就关注了一下。
外设的底层应用,官方都已经有例程了,包括CAN-FD也已经有了。打算如果时间允许,搞一搞CAN的应用层移植(比如CANopen、J1939),如果您有这方面成果可以拿出来惠及论坛的朋友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算什么见解,您谦虚了。
只是因为此前我发的一个测评贴,一些关键词恰巧和这贴有些相似(“局部电路 ...

这个可以有

CANopen移植了,版本请移步:https://bbs.21ic.com/icview-298057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N总线落后了,CAN总线可以吊打它”,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这样。CAN和LIN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迭代关 ...

LIN的成本比CAN低,在一些低速场合还是很适合的。确实不存在落后的说法。

网友C:
不错的帖子,我们的芯片设计主要就是用于汽车电子,所以CAN LIN的接口肯定是要有的。

楼主:
成本都差不多的吧,都需要外部挂一个收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都差不多的吧,都需要外部挂一个收发器~

LIN是单线啊,汽车线束上就比CAN少一根,这就是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是单线啊,汽车线束上就比CAN少一根,这就是成本啊

一根线而已,不要一根线成本更省

网友D:
这块板子的电路 图在哪里?哪位大神能否提供 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