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M4单片机串口使用请教

楼主:
MCU为HC32F460JETA,使用的是460SDK里面的串口程序,目前有2个问题:
1、将460PETA能正常运行的程序改为JETA,下载时MDK提示FLASH Programing Error;
2、通过其他办法,将DLL串口程序修改GPIO口(例程里用的是PE4 PE5,我板子使用的是PA4 PA3)下载到我自己的板子上后,PC向MCU发送数据  板子没反应,Debug后发现发送数据RX中断都没进,不知道是哪地方有问题(排除连接线问题)。
作为第一次使用华大MCU的新人,琢磨2天还没弄懂,实在是惭愧,还请哪位大神给指教指教,另外手册里对中断向量号的使用也看的不很模糊,感觉跟STM32F103的差别很大啊!

楼主(2020-06-12):
我板子上只使用了个8M晶振,并没使用32.768k晶振,不知道是不是原例程中波特率使用的是32K的晶振的原因,如果是请问如何在只使用8M晶振或不使用晶振的情况设置时钟。另外问题1我是在MDK中将Reset的Reset Pin修改为Normal解决了。

楼主:
问题也有了眉目,从华大技术获知是端口服用功能选择问题,PA04 03脚只能使用UART1或UART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也有了眉目,从华大技术获知是端口服用功能选择问题,PA04 03脚只能使用UART1或UART2

每个IO末尾都是Grp1和Grp2的属性,对于于这个表格的两行不同的功能。

网友B: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C:
感谢楼主的更新啊

网友D: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E: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F:
我也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