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适合XP的MPLAB软件?

楼主(2020-06-12):
大家好。
曾经八十年代的8086/8051汇编程序员十年前已退休,想玩儿PIC的菜鸟。
懒了(我的电脑装的还是XP)
谢了。

网友A:
XP 应该也可以装X IDE,不过效率感人..

或者装老版本的MPLAB IDE, 不过已经停更了好几年了, 新器件不支持了....

@CoolSilicon :十分感谢。
@LDSs :M家的开发工具分的很开的, IDE就是IDE, compiler就是compiler..这2个需要独立安装的. XC8是C的编译器, 支持嵌入式汇编.
@CoolSilicon :谢谢。 再问:MPLAB本身没带编译器吗?XC8是C语言编译器吗?
@LDSs :另外,你除了关心IDE之外,还要关心下编译器的问题..XC8应该也可以装在XP下面,不过IDE可能不会自动识别到,手动添加一下应该就可以..
@LDSs :630很老的型号了..可以用的...新的后缀是5个数字的就得用X IDE了..
谢谢。 老版本的MPLAB IDE 都能用吗?我打算用16F630能行?

楼主:
老版本的MPLAB IDE 官网下载还有吗?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B:
这是华军软件园MPLAB 8.92的下载地址,亲测有效
http://forspeed.onlinedown.net/down/94676_20170622173522.zip

不过还是要提醒你,那些老的PIC单片机已经都停产了,新的芯片都得用MPLAB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军软件园MPLAB 8.92的下载地址,亲测有效
http://forspeed.onlinedown.net/down/94676_2017062217352 ...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军软件园MPLAB 8.92的下载地址,亲测有效
http://forspeed.onlinedown.net/down/94676_2017062217352 ...

老的应该还能买的吧,只是不建议使用在新项目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的应该还能买的吧,只是不建议使用在新项目上?

存货可能还有一些,但一般这种片子反而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存货可能还有一些,但一般这种片子反而不便宜

mcp 我记得很老的片子都还能买到的,那些没有内置flash的,速度又慢,老掉牙的都可以买到。
贵么,对于需要重新设计的成本来说,都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