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请问影响芯片寿命的因素都有哪些?长时间存放可以吗

楼主(2020-06-12):
请问影响芯片寿命的因素都有哪些?长时间存放的芯片可靠性怎么样?谢啦

网友A:
长期存放要注意防潮

网友B:
防静电材料包装
干燥箱

网友C:
常规芯片主要是长期存放后管脚氧化,影响批量下的焊接可靠性。避光、防潮、隔绝空气、较低的存放环境温度可大幅延长保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