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时间存放的LCD屏可靠性会降低吗?能存放多久

楼主(2020-06-12):
请问长时间存放的LCD屏可靠性会降低吗?存放多久保证还可以正常使用,谢啦

网友A:
看厂家使用的密封胶性能,保存环境温、湿度也有影响。应该去咨询厂家。

网友B:
看看MSL等级,等级高的,可以一直保存。

网友C:
跟你的保存条件有关,具体得问厂家。当然,恐怕只有国际大厂才有真正的相关研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