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内部振荡器校验

楼主(2020-06-12):
使用PIC12F509,MPLAB8.92版本IDE,HI-PICC9.83编译器,以前用汇编时开头从“org 3ffh”下一行添加“movwf  OSCCAL”语句,在c语言界面怎样加上去啊,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为啥一定在那个地方加这样一句话?

网友B:
C语言不需要考虑时钟校验值的写入这个语句。编译会自动生成程序最后的写时钟校验值语句。

楼主(2021-01-01):
引用 网友B:
C语言不需要考虑时钟校验值的写入这个语句。编译会自动生成程序最后的写时钟校验值语句。 ...

谢谢解答,MPLAB IDE界面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