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Linux内存管理

楼主(2020-06-12):
1. 扫盲篇1.1 操作系统存储层次
常见的计算机存储层次如下:
  • 寄存器:CPU提供的,读写ns级别,容量字节级别。
  • CPU缓存:CPU和CPU间的缓存,读写10ns级别,容量较大一些,百到千节。
  • 主存:动态内存,读写100ns级别,容量GB级别。
  • 外部存储介质:磁盘、SSD,读写ms级别,容量可扩展到TB级别。
CPU内的缓存示意图如下:
其中 L1d 和 L1i 都是CPU内部的cache,
  • L1d 是数据cache。
  • L1i 是指令缓存。
  • L2是CPU内部的,不区分指令和数据的。
  • 由于现代PC有多个CPU,L3缓存多个核心共用一个。
对于编程人员来说,绝大部分观察主存和外部存储介质就可以了。如果要做极致的性能优化,可以关注L1、L2、L3的cache,比如nginx的绑核操作、pthread调度会影响CPU cache等。
1.2 内存管理概述
MMU(内存管理单元):通过CPU将线性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
1.2.1 虚拟内存
物理内存是有限的(即使支持了热插拔)、非连续的,不同的CPU架构对物理内存的组织都不同。这使得直接使用物理内存非常复杂,为了降低使用内存的复杂度,引入了虚拟内存机制。
虚拟内存抽象了应用程序物理内存的细节,只允许物理内存保存所需的信息(按需分页),并提供了一种保护和控制进程间数据共享数据的机制。有了虚拟内存机制之后,每次访问可以使用更易理解的虚拟地址,让CPU转换成实际的物理地址访问内存,降低了直接使用、管理物理内存的门槛。
物理内存按大小被分成页框、页,每块物理内存可以被映射为一个或多个虚拟内存页。这块映射关系,由操作系统的页表来保存,页表是有层级的。层级最低的页表,保存实际页面的物理地址,较高层级的页表包含指向低层级页表的物理地址,指向顶级的页表的地址,驻留在寄存器中。当执行地址转换时,先从寄存器获取顶级页表地址,然后依次索引,找到具体页面的物理地址。
1.2.2 大页机制
虚拟地址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好几个内存访问,由于内存访问相对CPU较慢,为了提高性能,CPU维护了一个TLB地址转换的cache,TLB是比较重要且珍稀的缓存,对于大内存工作集的应用程序,会因TLB命中率低大大影响到性能。
为了减少TLB的压力,增加TLB缓存的命中率,有些系统会把页的大小设为MB或者GB,这样页的数目少了,需要转换的页表项也小了,足以把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的映射关系,全部保存于TLB中。
1.2.3 区域概念
通常硬件会对访问不同的物理内存的范围做出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设备无法对所有的内存区域做DMA。在其他情况下,物理内存的大小也会超过了虚拟内存的最大可寻址大小,需要执行特殊操作,才能访问这些区域。这些情况下,Linux对内存页的可能使用情况将其分组到各自的区域中(方便管理和限制)。比如ZONE_DMA用于指明哪些可以用于DMA的区域,ZONE_HIGHMEM包含未永久映射到内核地址空间的内存,ZONE_NORMAL标识正常的内存区域。
1.2.4 节点
多核CPU的系统中,通常是NUMA系统(非统一内存访问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内存被安排成具有不同访问延迟的存储组,这取决于与处理器的距离。每一个库,被称为一个节点,每个节点Linux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内存管理子系统。一个节点有自己的区域集、可用页和已用页表和各种统计计数器。
1.2.5 page cache
从外部存储介质中加载数据到内存中,这个过程是比较耗时的,因为外部存储介质读写性能毫秒级。为了减少外部存储设备的读写,Linux内核提供了Page cache。最常见的操作,每次读取文件时,数据都会被放入页面缓存中,以避免后续读取时所进行昂贵的磁盘访问。同样,当写入文件时,数据被重新放置在缓存中,被标记为脏页,定期的更新到存储设备上,以提高读写性能。
1.2.6 匿名内存
匿名内存或者匿名映射表示不受文件系统支持的内存,比如程序的堆栈隐式创立的,或者显示通过mmap创立的。
1.2.7 内存回收
贯穿系统的生命周期,一个物理页可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可以是内核的数据结构,或是DMA访问的buffer,或是从文件系统读取的数据,或是用户程序分配的内存等。
根据页面的使用情况,Linux内存管理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可以随时释放的页面,称之为可回收页面,这类页面为:页面缓存或者是匿名内存(被再次交换到硬盘上)
大多数情况下,保存内部内核数据并用DMA缓冲区的页面是不能重新被回收的,但是某些情况下,可以回收使用内核数据结构的页面。例如:文件系统元数据的内存缓存,当系统处于内存压力情况下,可以从主存中丢弃它们。
释放可回收的物理内存页的过程,被称之为回收,可以同步或者异步的回收操作。当系统负载增加到一定程序时,kswapd守护进程会异步的扫描物理页,可回收的物理页被释放,并逐出备份到存储设备。
1.2.8 compaction
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内存就会变得支离破碎。虽然使用虚拟村内可以将分散的物理页显示为连续的物理页,但有时需要分配较大的物理连续内存区域。比如设备驱动程序需要一个用于DMA的大缓冲区时,或者大页内存机制分页时。内存compact可以解决了内存碎片的问题,这个机制将被占用的页面,从内存区域合适的移动,以换取大块的空闲物理页的过程,由kcompactd守护进程完成。
1.2.9 OOM killer
机器上的内存可能会被耗尽,并且内核将无法回收足够的内存用于运行新的程序,为了保存系统的其余部分,内核会调用OOM killer杀掉一些进程,以释放内存。
1.3 段页机制简介
段页机制是操作系统管理内存的一种方式,简单的来说,就是如何管理、组织系统中的内存。要理解这种机制,需要了解一下内存寻址的发展历程。
  • 直接寻址:早期的内存很小,通过硬编码的形式,直接定位到内存地址。这种方式有着明显的缺点:可控性弱、难以重定位、难以维护
  • 分段机制:8086处理器,寻址空间达到1MB,即地址线扩展了20位,由于制作20位的寄存器较为困难,为了能在16位的寄存器的基础上,寻址20位的地址空间,引入了段的概念,即内存地址=段基址左移4位+偏移
  • 分页机制:随着寻址空间的进一步扩大、虚拟内存技术的引入,操作系统引入了分页机制。引入分页机制后,逻辑地址经过段机制转换得到的地址仅是中间地址,还需要通过页机制转换,才能得到实际的物理地址。逻辑地址 -->(分段机制) 线性地址 -->(分页机制) 物理地址。
段页机制详见:https://blog.lecury.cn/2017/05/05/内存寻址之段页存储机制分析/
2. 进阶篇2.1 内存分配2.1.1 大块内存的分配
扫盲篇也提到,Linux基于段页式机制管理物理内存,内存被分割成一个个页框,由多级页表管理。除此之外,由于硬件的约束:
  • DMA处理器,只能对RAM的前16MB寻址。
  • 32位机器CPU最大寻址空间,只有4GB,对于大容量超过4GB的RAM,无法访问所有的地址空间。
Linux还将物理内存划分为不同的管理区:ZONE_DMA、ZONE_NORMAL、ZONE_HIGHMEM,每个管理区都有自己的描述符,也有自己的页框分配器,示意图如下:
对于连续页框组的内存分配请求,是由管理区分配器完成,每个管理区的页框分配是通过伙伴系统算法来实现。内核经常请求和释放单个页框,为了提高性能,每个内存管理区,还定义了一个CPU页框高速缓存,包含一些预选分配的页框。
伙伴系统算法:内核为分配一组连续的页框而建立的一种健壮、高效的分配策略,这种策略缓解了内存碎片的发生。算法的核心思想:是把所有的空闲页框分组为11个块链表,每个块链表分别包含1、2、4、8、16、...、512、1024个连续页框。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算法的工作过程。
假设需要256个页框的连续内存,算法先在256个页框的链表中,检查是否还有空闲块,如果有就分配出去。如果没有,算**找到下一个更大的512页框的链表,如果存在空闲块,内核会把512页框分割成两部分,一半用来分配,另一半插入到256页框的链表中。
2.1.2 小块内存的分配
伙伴系统算法采用页框作为基本的内存区,这适合于大块内存的请求。对于小块内存的分配,是采用的slab分配器算法来实现的。slab并没有脱离伙伴系统算法,而是基于伙伴系统分配的大内存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小内存对象的分配。slab 缓存分配器提供了很多优点,
  • 首先,内核通常依赖于对小对象的分配,它们会在系统生命周期内进行无数次分配,slab 缓存分配器通过对类似大小的对象进行缓存,从而避免了常见的碎片问题。
  • slab 分配器还支持通用对象的初始化,从而避免了为同一目而对一个对象重复进行初始化。
  • 最后slab 分配器还可以支持硬件缓存对齐和着色,这允许不同缓存中的对象占用相同的缓存行,从而提高缓存的利用率并获得更好的性能。
slab分配器详见:http://www.secretmango.com/jimb/Whitepapers/slabs/slab.html
备注: slab着色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利用CPU L1 cache,所使用的地址偏移策略。如果slab分配对象后还有空间剩余,就会把剩余的空间进行着色处理,尽可能将slab对象分散在L1不同的cache line中。
2.1.3 非连续内存的分配
把内存区映射到一组连续的页框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会充分利用高速缓存。如果对内存区的请求不是很频繁,那么分配非连续的页框,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避免外部碎片,缺点是内核的页表比较乱。Linux以下方面使用了非连续内存区:
  • 为活动交换区分配数据结构。
  • 给某些I/O驱动程序分配缓冲区。

2.2 实存、虚存
实存:进程分配的、加载到主存中的内存。包含来自共享库的内存,只要这些库占用的页框还在主存中,也包含所有正在使用的堆栈和堆内存。可以通过 ps -o rss 查看进程的实存大小。
虚存:包含进程可以访问的所有内存,包含被换出、已经分配但还未使用的内存,以及来自共享库的内存。可以通过 ps -o vsz 查看进程的虚存大小。
举个例子,如果进程A具有500K二进制文件并且链接到2500K共享库,则具有200K的堆栈/堆分配,其中100K实际上在内存中(其余是交换或未使用),并且它实际上只加载了1000K的共享库然后是400K自己的二进制文件:
RSS: 400K + 1000K + 100K = 1500KVSZ: 500K + 2500K + 200K = 3200K
实存和虚存是怎么转换的呢?当程序尝试访问的地址未处于实存中时,就发生页面错误,操作系统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这种错误,从而使应用程序正常运行。这些操作可以是:
  • 找到页面驻留在磁盘上的位置,并加载到主存中。
  • 重新配置MMU,更新线性地址和物理地址的映射关系。
  • 等。
随着进程页面错误的增长,主存中可用页面越来越少,为了防止内存完全耗尽,操作系统必须尽快释放主存中暂时不用的页面,以释放空间供以后使用,方式如下:
  • 将修改后的页面写入到磁盘的专用区域上(调页空间或者交换区)。
  • 将未修改的页面标记为空闲(没必要写入磁盘,因为没有被修改)。
调页或者交换是操作系统的正常部分,需要注意的是过度交换,这表示当前主存空间不足,页面换出抖动对系统极为不利,会导致CPU和I/O负载升高,极端情况下,会造成操作系统所有的资源花费在调页层面。
2.3 page cache
Linux中通过page cache机制来加速对磁盘文件的许多访问,当它首次读取或写入数据介质时,Linux会将数据存储在未使用的内存区中,通过这些区域充当缓存,如果再次读取这些数据时,直接从内存中快速获取该数据。当发生写操作时,Linux不会立刻执行磁盘写操作,而是把page cache中的页面标记为脏页,定期同步到存储设备中。
可以通过free -m来查看page cache情况: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cachedMem:         32013      31288        724          0        241      12000-/+ buffers/cache:      19046      12966Swap:        32767      23134       9633
cached这列显示了page cache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