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N76E003 时钟漂移不稳定

楼主(2020-06-12):
新塘单片机N76E003使用的休眠定时器,计算30秒休眠,实测只有24秒
void WakeUp_Timer_ISR (void)   interrupt 17     //ISR for self wake-up timer
{
                lowPower_count++;
                clr_WKTF;                                               //clear interrupt flag
          RWK = 116;//自动重装入
将值改成116,才行

运行一段时间,后,偏差1s,越来越大了,这一台偏差小点,每台都不一样,估计内部时钟偏差偏大。使用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校准。

网友A:
从30秒变到两分钟,应该不是硬件的锅。  没有重装导致的,比如30秒若干计数,没有清零,翻256去了
计算30,出24,那就按37.5再计算一次。另外 003 的内部时钟,低频时钟10KHz有 10% 以上的误差,16MHz 高频误差约 2%

楼主:
忘了说明,自唤醒定时30S,因为需要时间长,在主程序里面加了个判断#define        LPC_Stop        4                        //掉电模式次数,每圈30秒,4*30秒=120秒   2048分频
  1. if(lowPower_count < LPC_Stop)
  2. {
  3.                                                 PCON =2;//进入掉电模式,等待唤醒
  4.                                          }

这样就达到休眠2分钟了。烧写了几台,发现每台时间间隔误差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明,自唤醒定时30S,因为需要时间长,在主程序里面加了个判断#define        LPC_Stop        4                        //掉电模式次数, ...

你单独写一个定时器的程序,然后看看时间准不准。

个人瞎猜:唤醒后需不需要稳定一下晶振。
牛盾的手册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