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K型热电偶信号的采样放大电路

楼主(2020-06-12):
刚入行不久,对复杂的放大电路不知道如何计算放大倍数,还请论坛大神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非常感谢

网友A:
那么麻烦干嘛,直接用热电偶转换器来读就好了MAX31855KASA

网友B:
搜索图里的芯片手册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C:
脱不开基本的电路公式,  只是这电路不知道为何要搞这么复杂,  热电偶记得应该是个弱负载能力的电压信号,  加上拉是不是影响信号了?

网友D:
错误的电路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