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国产32位单片机内置MOSFET

楼主(2020-06-12):
求推荐国产32位单片机内置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灵动微电子的产品,规格书甩你~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楼主,

你难道能发现现在的CPU没有不内置MOSFET的吗?

网友C:
我也有啊

网友D:
推荐上海复旦微电子的LC0系列低功耗32位 ARM Cortex-M0 MCU ,性价比非常高。有兴趣的话可以加QQ1012327173,一起讨论

网友E:
单片机内置MOSFET,   实在没有看明白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难道能发现现在的CPU没有不内置MOSFET的吗?

不懂就别呵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内置MOSFET,   实在没有看明白是个什么东西,

他要的内置驱动的ic,一般ic驱动能力不够,我用过很多pic的单片机有这个大电流驱动能力,相对没有的那些

网友B:
本人帮楼主准确表达一下:寻求CPU,带功率MOSFET的那种,

现在的CPU基本都是CMOS型结构,你能找到哪一款CPU不是MOSFET构成的呢?仔细去翻翻书,恶补一下CPU的基本结构原理,演变历程,
既然做技术,那么说话就要严谨,准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本人帮楼主准确表达一下:寻求CPU,带功率MOSFET的那种,

现在的CPU基本都是CMOS型结构,你能找到哪一款C ...

不要太杠了,一般单片机驱动能力灌电流几个毫安,拉电流微安级别,有增强驱动的拉电流都有70ma以上,楼主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内部没mos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要太杠了,一般单片机驱动能力灌电流几个毫安,拉电流微安级别,有增强驱动的拉电流都有70ma以上,楼主 ...

实际测的话普通单片机推挽输出拉电流几个毫安是没什么问题的,没见有烧的,但几十个毫安大多单片机应该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