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出现过FPGA原因造成,整个板子烧了?

楼主(2020-06-12):
按照正常不可能发生,但是听人讲有出现因为FPGA原因导致板子烧了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烧板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没听说过。除非板子设计有缺陷。

网友B:
如果整板元件都烧了,因该是电源出问题了。FPGA出问题一般是FPGA芯片发热把电源拉跨,更换芯片就可以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