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版本问题

楼主(2020-06-12):
请教下, 如何查看一个工程是用哪个 CCS 版本创建的?

网友A:
除了 CCS 3, 其他的版本的工程都能够导入打开的.  你可以采用最新的 CCS 就可以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   将工程文件右击  用UE等软件打开就能看到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