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1J3使用HalfDuplex mode并使用IO映射,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20-06-12):
STM8S001J3第一次使用,主要是用UART和EEPROM。当时看到UART_TX与SWIM冲突,后看到可以映射到PA3,就做了映射处理。板子回来后,怎么设置也无法正常通讯,发现是映射后,UART的TX和RX无法同时工作。后来看到有HalfDuplex mode,设置后能正常发送数据,一直无法接收数据,连接通过飞线将RX和TX连接到一起了。如果要用HalfDuplex mode模式,是否就不能进行TX remap?

楼主:
可正常通讯了,原来是设置问题,串口外面还有一个RS485芯片。 HalfDuplex mode可用一个IO实现收发功能;

网友A: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如何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C:
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D:
以后我也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E:
长知识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