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77X那么好的外围

楼主(2020-06-12):
PIC16F177X那么好的外围(对电源类产品), 那么高的定价, 运算能力这么次的内核实在令人汗颜!

网友A:
最近微星好像出了涨价的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微星好像出了涨价的通知,,,,

只涨Atmel的价, 后妈之心路人皆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涨Atmel的价, 后妈之心路人皆知。

我倒没有细细看涨价的明细物料,,,,以前dsPIC30F6014从57一下子飙到96,,,供货周期40多个星期,,,直接替换

楼主:
以PIC16F1777为例, 有4个COG模块, 4路10bit DAC, 一半的IO口都可设为AD输入, 还有硬件过零检测。 简直可以做一台全数字控制的不间断电源了!
可做数字电源离不开有效值计算吧, 做闭环控制离不开PID吧, 那可是需要大量乘法运算的。 再看看PIC16的内核, 别说16位乘16位指令了(AD可是10位的), 连8位乘8位都要软件模拟, 乘一次几百个指令周期都要消耗掉了, 且时间还不固定, 一下子心就凉了。
16位或32的Microchip芯片,有没有类似16F1777外设的? 若有请推荐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PIC16F1777为例, 有4个COG模块, 4路10bit DAC, 一半的IO口都可设为AD输入, 还有硬件过零检测。 简直 ...

M的电源方案有4类,
这里说常见的两类:
1 . 用PIC做的 数字化的 模拟电源方案.
2. 就是你理解的需要高性能内核的纯数字电源方案.
建议你参加一次官方的电源研讨会就不会有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