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基本性能特征解析

楼主(2020-06-12):
触摸屏作为一种输入设备具有易于使用、坚固耐用、反应速度快、节省空间等优点,用户使用时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幕来实现操作,无需借助键盘或鼠标,实用性很强且应用广泛。
触摸屏的品质需要通过测试来验证,在生产中必须进行可靠性测试,主要测试项目包括了高低温保存、冷热冲击保存、打点试验、划线试验、表面硬度、表面静压测试、包装震动、包装跌落、钢球冲击测试等。
触摸屏的主要元件有处理用户选择的传感器单元、感知触摸并定位的控制器、传送触摸信号到操作系统的软件驱动。这三类元件构成了触摸屏的工作机制。触摸屏除了元件之外,还有电容式触摸屏、电阻式触摸屏、红外线触摸屏、表面声波触摸屏和近场成像触摸屏这几种技术类型。
电容式触摸屏表面涂有透明电导层ITO,电压连接到四角,微小直流电散部在屏表面,形成均匀的电场,操作时趣味性强、支持多点触控,而且不会误触。因为它只有在感应到人体的电流时,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
电阻式触摸屏是由显示屏和电阻薄膜屏构成的,电阻薄膜屏分为两层,一层以玻璃为基层,表面涂有透明的导电层;基层外是同样有导电层的塑料层。每当按压或触摸屏幕时,导电层之间就会相触从而形成接触信号,实现操作。
红外触摸屏是基于光线的中断技术,在显示器周围设置一个外框,外框的一边有光源线或者LED,另一边有光线探测器或光电传感器,两边对应形成交叉的红外线网络。每当用物体触摸显示屏时,红外线就会被挡住,由此即可判断出触摸点在屏幕的位置。
声波触控屏是将传感器安装在玻璃屏幕边缘用来发送超声波信号。超声波穿过屏幕反射,由传感器接受。表面声波信号,是把反射条纹汇聚成的表面声波能转变为电信号;导向声波技术则是把控制器通过屏幕电缆送来的电信号转化为声波能
近场成像触摸屏是由两个薄型玻璃层组成,在导电层施加交流信号,屏幕的表面就会产生电场,当用手指或导电笔接触传感器时,电场一产生扰动,屏幕就能得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