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的开关电路,能不能用电阻采样低边电流?

楼主(2020-06-12):
NMOS管的开关电路,一般负载放在D极,但是如果S极放一个很小的采样电阻(如0.02R)来采样电路的电流,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R2电压不太大就行。按原理图,R2=10m欧,10A时候 V=0.1V,对单片机来说,电压太小。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不知道电流是多大,  上面的讨论理论上可行,  实际上地线噪声可能会很大.   要小心处理.
一般是先运放放大后再给 ADC

网友D:
完全可以,但是要注意二点:
1.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不能太大,并且采样值需后接放大器将采样值放大,便于做相关的控制;
2. PCB布线需要注意,特别是采样端的GND

网友E:
电流取样芯片很多,目前我在用的是INA168,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后面再接放大跟随接入AD,比你这个准确度应该高一点,R2和GND之间的走线电阻估计也是mΩ级别的。

网友F:
这个电路测量负载电流不好。因为负载电流的大小非常依赖Q1门极电压的大小。Q1不是纯粹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测量负载电流不好。因为负载电流的大小非常依赖Q1门极电压的大小。Q1不是纯粹的开关。 ...

G极连接单片机IO口只有 低和高两个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G极连接单片机IO口只有 低和高两个状态

单片机高电平Q1导通时,由于源极S串联取样电阻,这样NMOS管漏极D的压降还是比较高。Q1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而不是饱和状态,门极有干扰会被放大。

如取样电阻很小,不是说不可测电流,而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高电平Q1导通时,由于源极S串联取样电阻,这样NMOS管漏极D的压降还是比较高。Q1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 ...

是的,所以我尽量减小采样电阻阻值,准备用0.01R,电流3A左右,压降增加很小,问题不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尽量减小采样电阻阻值,准备用0.01R,电流3A左右,压降增加很小,问题不大 ...

如果电流有3A,选择 Si2302 非常勉强,市场上只有很少几家型号为 Si2302 的电流可以达到3A以上。建议改用更大电流的MOS管。
而且能满足3A输出的 2302,一般要求此时 Vgs > 4.5V,如果MCU是3.3V电源,有严重的前面提及的非完全导通风险

@玻璃之城 :如果在MCU IO 电压下,MOS没有大问题,这样是比较常见的测量电流办法。 楼下用MOS管导通电阻的办法,芯片集成方案可以用,分立元件电路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关闭时的高压对电流测量的影响
谢谢,楼主位的图只是示意,肯定不用SI2302.

网友H:
电阻采样放大,这是常规设计,精度比较高的。
有些应用场合,对电流绝对精度要求不严格的,甚至可以直接采样NMOS饱和导通的压降来估算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