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底的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2020-06-13):
下面这个图,当输入很大时,出现削底时的电压,是否就等于Tr2的Idss 乘以负载电阻值?

楼主:
还是会有削底,那设计这个电路有何意义呢,还不如用推挽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会有削底,那设计这个电路有何意义呢,还不如用推挽算了

放大器要分输入级,输出级,中间级,作用各不相同。输入级小信号搞个推挽,那也是没意义。

网友B:
讨厌学生这种认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