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信号产生与变换电路,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0-06-13):
下图上面模块是产生正弦波,下面是产生方波和三角波。
假设我接通电源,模块都工作,会不会出现波形互相干扰的状况?

网友A: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

楼主:
想少走点弯路

网友B:
运放振荡电路频率低相互干扰不是太严重。不过布板还是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