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论坛中的电子迷关于感光pcb曝光时间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感光蓝油。

1、感光蓝油曝光时间怎么计算的?
碰到两种情况:
1、不显影,板子放到显影液,全部都软了,都被刷子刷没了。
2、用热吹风吹干,不显影。

楼主(2020-06-13):
激光打印机很难打的很黑,最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早以前我像黑田彻的书中最后几頁的方式,用专用胶带贴在一般全銅面的PCB板,再直接泡到药水里,但也就只 ...

以前手工制版,负片画法,是怎么弄得。
我根据网上的教程,画了个负片

楼主:
开关电源应该都是负片画法吧! @tianxj01  负片画法有什么书推荐下。网上资料太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应该都是负片画法吧! @tianxj01  负片画法有什么书推荐下。网上资料太少。 ...

感光膜是用的负片,出片子直接用智能PDF,(AD),然后生成一个PDF文件,这时候是正片,然后直接导入到PS,底层喷白色后,合并图层,再图片反相,直接就出负片了。打印可以是激光专用透明片,校对打印文件大小后直接就出片了。
智能PDF时候选择孔打印,镜像,只选择需要的面(TOP  or  BOTTON)和KEP、MUT层,选择黑白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应该都是负片画法吧! @tianxj01  负片画法有什么书推荐下。网上资料太少。 ...

有一种喷墨专用透明片,用黑墨喷墨打印,效果非常好,对比度可以和菲林比美。
用专用感光蓝油自己操作非常不方便,用感光膜效果就刚刚的。
清洁铜皮,贴上感光膜,是可以用熨斗烫的,不影响曝光。
曝光上网上用那种专用紫光灯管,几十瓦的,然后,曝光时间就测试几次肯定能弄明白,曝光正确的感光膜,会有明显的深浅变色。接下来就可以清洗了。不去腐蚀,直接弄到可以清楚的清洗出线条,曝光时间就合适了,这个多曝光几次试试看,马上知道自己这个灯泡、固定的距离,然后合适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喷墨专用透明片,用黑墨喷墨打印,效果非常好,对比度可以和菲林比美。
用专用感光蓝油自己操作非 ...

准备玩黑田彻书上的电路,买了感光蓝油套餐,折腾两天,发现效果不错。现在发现负片画法风格的pcb,容易制作,不容易断线。我上面第一个搞出来的pcb线宽0.5 感觉还是太细。现在突然想起老电视机的pcb风格跟现在不一样,经搜索是负片画法,我想你是搞开关电源的,开关电源的pcb跟老式负片风格的pcb很像。有什么书讲这个负片pcb排版的窍门?我上面第二个pcb是根据网上教程瞎折腾的,有锐角,还不适应,需要看点资料提高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玩黑田彻书上的电路,买了感光蓝油套餐,折腾两天,发现效果不错。现在发现负片画法风格的pcb,容易 ...

我用的都是直接AD标准画法,至于需要转折圆弧什么的,在AD里面直接设置就成,可以画出那种传统的非常合适的线条,接下来,就直接AD里面智能PDF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早以前我像黑田彻的书中最后几頁的方式,用专用胶带贴在一般全銅面的PCB板,再直接泡到药水里,但也就只 ...

以前pcb软体不是很普及时候,pcb风格对工艺要求低。上面第一个pcb和第二个pcb队工艺要求明星不同。根据玄学,正片要求高,就用负片,网上负片画法pcb资料少的可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pcb软体不是很普及时候,pcb风格对工艺要求低。上面第一个pcb和第二个pcb队工艺要求明星不同。根据玄 ...

我用感光膜,20丝的线宽和20丝的间距,都完美实现,非常稳定。
上面我这个负片,是双面板,标准.25的间距,最小线宽也是.25.是发到双面板厂里面去的稿子,反正这样的精度,我可以做出来。灯距离稍微远点为好,曝光过程,夹合适厚度的亚克力板,关键的是,胶片必须镜像打印,然后喷墨面翻过来贴紧到贴好的曝光膜,则边沿非常干净,完全可以出高精度PCB。
如果做的板子是底面,则直接非镜像打印,然后翻转贴曝光膜,正好直接镜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感光膜,20丝的线宽和20丝的间距,都完美实现,非常稳定。
上面我这个负片,是双面板,标准.25的间距 ...

我想自己手工做板,应该是测试分立电路或功率电路耐久。元器件应该不多。如果单片机也手工搞就太累了,stm8的tssop20应该难搞

网友:
嘉立创,长10厘米 X 宽10厘米,5个 5元,还全国包邮,

网友C:
我已经做了很多板了,现在还要自己做板吗?

网友D:
自己搞的好处大概是马上能拿到?不过如果规划一下几天的延迟应该不会影响研发进程。
自己搞其实效率很低,而且非常不健康不环保。

网友E:
自己搞建议用热转印的方法,更加高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手工做板,应该是测试分立电路或功率电路耐久。元器件应该不多。如果单片机也手工搞就太累了,st ...

手工的话,双面板非常不现实,但是如果只是做单面板,tssop20的焊盘是.35宽度,间隔是0.3,用感光膜做可以说轻轻松松,关键还是感光膜和喷墨出片,自己手工,用感光油墨真心搞不定,用激光真心对比度太差了。

网友F:
曝光好办,试几次就知道了。注意显影液浓度也有影响,如果显影液不合适也不行。打印难,半透明乳白色防水的那种喷墨胶片效果好。
另有一贴《纯化学法(附溶剂配方)转印PCB,精度高,成功率高》https://bbs.21ic.com/icview-25800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曝光好办,试几次就知道了。注意显影液浓度也有影响,如果显影液不合适也不行。打印难,半透明乳白色防水的 ...

前辈,我是看矿坛,有个人说感光蓝油pcb的贴子,脑子一热,就买了,就100多。看着帖子,效果还不错。
自己一折腾,发现好多工序,还有很多诀窍。
显影液已经搞清楚了,浓度要淡,刚开始瞎搞,显影液浓度太浓,还加了开水,结果显影,毛笔一刷,蓝油全脱了。白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是看矿坛,有个人说感光蓝油pcb的贴子,脑子一热,就买了,就100多。看着帖子,效果还不错。
自 ...

    这种没必要弄了,打板现在好像5块还是20块。。。。

网友C:
楼主还是学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学生吗?

不是,主要是我爱折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是看矿坛,有个人说感光蓝油pcb的贴子,脑子一热,就买了,就100多。看着帖子,效果还不错。
自 ...

前辈算了吧,47岁,年头倒是不少,**太惨,没啥进展。感光蓝油和感光膜我没用过,也是看网上,蓝油操作繁琐还有味道,蓝膜据说不易粘。所以我买过正性感光电路板,人家做好的板子,曝光时间长好像是40分钟,不需要暗室。显影液先是12元买了个称中药的秤,精度不行,显影液浓度偏低显影不全,不能完全清除膜,只能出来印迹。后来40元买了个电子秤,0.01克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算了吧,47岁,年头倒是不少,**太惨,没啥进展。感光蓝油和感光膜我没用过,也是看网上,蓝油操作 ...

前辈人很谦虚,晚辈佩服。
有的人脑子是二进制的,根据当前状态,去分析别人。
有的人脑子是pi,还会根据别人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状态去分析别人。类似一阶导数
有的人脑子是pid,还会根据别人的发展趋势以及当前状态,以及跨行业学习能力去分析别人。类似二阶导数。

一、你的当前水平是我没法达到的。
二、你很谦虚,心态是成长型的。至少是阳性的。
三、你说你**悲惨,有可能在几个行业混饭吃。有跨行业学习能力
你这么谦虚,**这么悲惨,我都不知咱分析了。

经过4天的折腾,蓝油要加稀释剂,然后再到恒温箱里80℃进行烘烤,效果非常好,油墨粘的非常牢。
蓝油的问题,在于怎么涂抹均匀。目前思路一,搞个板画滚轮,思路二,搞丝网

网友H:
大学的时候自己做过板,热转印和感光膜都试过,但现在不自己做了,因为放到JLC打样只需5元,而自己做板费时费力、污染环境也影响健康,完成不讨好,有这个精力不如多画两块板子多写几个程序或多学点其它的。当然楼主想要了解一下做板的工序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学的时候自己做过板,热转印和感光膜都试过,但现在不自己做了,因为放到JLC打样只需5元,而自己做板费时 ...

说的有道理,但是如果开发过电路就知道,第一次电路失败,第二次有点心虚。所以第一次打板之前把电路稍微验证下。通常这个电路是功率电路,或分立电路。自己搞搞也是可以的。本人备的的元器件大部分是贴片的,用洞洞板有点难受,所以干脆自己做板算了。
当然21ic的模拟板块,理论气息比较重。
当然再别的论坛,也有很多爱好者自己做板,也有很多教程,且板子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手工做板,应该是测试分立电路或功率电路耐久。元器件应该不多。如果单片机也手工搞就太累了,st ...

贴片的还好,直插的弄死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做了很多板了,现在还要自己做板吗?

返璞归真,同时这个是一种演习。模拟当网络断绝、物流阻塞、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的制版困难情况下,电工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制版,保证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自己搞建议用热转印的方法,更加高效

用普通纸的话盐酸不好买,要公安局开证明。热转印纸又太伤打印机。两难!

@123987 :好久都不做板了,现在打样这么便宜,把时间浪费在这种重复性工作上不值得。
@desertsailor :早说啊!一瓶三氯化铁放时间长了,渗水了。搬家的时候让我给扔了。
多年前试验,盐酸加双氧水反应较快但不够精细,边缘容易锯齿;用氯化铁则要精细得多,适当提高温度、鼓气增加反应液流动可增加反应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普通纸的话盐酸不好买,要公安局开证明。热转印纸又太伤打印机。两难! ...

网上有答案了。
盐酸:洁厕灵
双氧水:药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答案了。
盐酸:洁厕灵
双氧水:药店

洁厕灵能不能代替盐酸我不知道。买双氧水去药店绝对能看出来小叶是个土豪。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去化学用品商店。除非是四五线小城镇没有专门的化学用品商店。不过看样子小叶也不会是在四五线小城镇奋斗的,否则成不了那么全的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洁厕灵能不能代替盐酸我不知道。买双氧水去药店绝对能看出来小叶是个土豪。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去化学用品 ...

都是在矿坛学的,这个论坛讨论这个少。矿坛电子爱好者多。这个论坛,动不动就本科,硕士,博士,教授,说话都得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洁厕灵能不能代替盐酸我不知道。买双氧水去药店绝对能看出来小叶是个土豪。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去化学用品 ...

这个PCB已经腐蚀了。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在矿坛学的,这个论坛讨论这个少。矿坛电子爱好者多。这个论坛,动不动就本科,硕士,博士,教授,说 ...

又想到了那个“八位博士,十二位硕士,一百位权威科学家”的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在矿坛学的,这个论坛讨论这个少。矿坛电子爱好者多。这个论坛,动不动就本科,硕士,博士,教授,说 ...

话说本科现在抖不起来了吧?二十年前还行。现在不说多如狗也差不多吧。211的还行吧,985还能唬唬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CB已经腐蚀了。效果还行。

小叶还是不错的。奔涌吧!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