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传感器检测电路请教

楼主(2020-06-13):
样板的实测功能
是用于检测Rx的阻值(该阻值会随温度而变化)
输出电压会随着Rx阻值而变化

这个电路,是照着样板画出来的
现在仿真效果,输出电压不会随着Rx阻值变化

请教
这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是否哪里有问题、或者漏了什么?

网友A:
如果是恒流信号加在Rx上,那么输出电压会随着Rx阻值而变化,但这电路看着又不像恒流。

网友B:
仔细核对一下,电路应该不对

网友C:
乍一看像恒流源,再看看像是比较器,再看看发现电路有问题,再核对下

网友D:
电路有错,X1_C应该接VCC,二极管也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