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共模抑制能力的仿真疑问

楼主(2020-06-13):
如两仿真图所示,左边共模信号为10V,右边共模信号是1V。电路放大倍数为1000倍,
CMRR=差模放大倍数/共模放大倍数。此运放的CMRR在100dB左右。所以共模放大倍数是0.01.
那么10V的共模输出在100mV左右,1V的共模输出在10mV左右。两个仿真仅仅变化了共模电压,
其余变量不变,所以输出结果应该在90mV左右的差距。但是仿真结果似乎并不支持这个理论。
想请教下大家,是仿真有问题还是分析的思路是错误的?

楼主:
您这个是由仿真结果去反推CMRR,得到的是近160dB,反推手册上100dB的CMRR是不准确的(仅仅从结果去看)。实际上来讲,我帖子最开始说的计算共模对信号影响的输出并非错误,对不对?
之所以在意共模,是因为项目上需要检测电流,客户一开始想采用高边采样,后来我看手册上(不是8226)共模电压对失调电压也有影响。所以改成低边采样。
8226的失调大概在200uV,放大1000倍,就是200mV,所以您的第一个差模放大,说输入失调对差模影响不大应该不太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