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78M05发热

楼主(2020-06-13):
我用24V电压输入,通过78M05得到5V的电压,但是78M05发热非常严重,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输出的话电流只要50mA左右,有的老师说需要在输入端加电阻,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具体加什么电阻,功率是多大的,阻值是多大的,有大师能给解释一下吗?

dcp
@Jenghiz :您说得对!
@Jenghiz :通过这几天的咨询,我想总结一下,您看看对不对,是这样的如果对于电流比较小的情况那么可以使用线性稳压,对于电压值不高的情况也适用限行压差,对于电流比较大并且压差比较大的情况适用于DCDC
@dcp :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主要看电流,MCU用的几个毫安电流我都是用小封装的LDO直接干下来,十几伏,用DC-DC的话光静态电流都有两三个毫安,又贵,没有任何优势
dcp
超过3V的压差就不应该用7805了,应该DCDC,比如JW5026

网友A:
0.05x(24-5)=0.95W,能不热吗?这么大的压差就别折腾了,DCDC直接上了

网友B:
K7805-500,你值得拥有。

网友C:
电阻值上限,vin=5+2.5=7.5。 △V=24-7.5=16.5V R=16.5/0.05= 330 P=16.5*16.5/330=0.83W
如果7805输入电压为12V,电阻取240欧 P=U^2/R=12*12/240=0.6W

非常感谢叶老师,在论坛看到很多老师的评论,都是一针见血,非常感谢

网友:
增加多大的电阻,初中生的作业题目,欧姆定律,焦耳定律

网友D:
电路要设计,要计算的。
(24-5)*0.05=0.95W,这个到底是否会过热?需要计算的。
首先确定78M05是什么封装,找一家数据手册内容详细的厂家,比如TI/国半的78M05数据手册,上面有不同PCB设计的热阻。
热阻取决于PCB散热设计,铜皮大小,单面还是双面,从103到53℃/W,也就是说,每瓦的温升是53-103摄氏度。
假设室温25度,则78M05的芯片内部节温有78-128度,器件表面的温度也一定很高的。
其实,如果你选TO-220的封装,加一个散热片,温升下降很多的。
这个散热是需要设计的,起码要大致估算一下。

网友E:
  先查一下芯片最大输出压降 基本是2.5 V  ,(23 - 5 - 2.5)/60mA = 258   取240欧  用两个120欧 2010 串联

网友F:
选择开关稳压器如XL1509-5.0,压差太大78M05不适合。

网友G:
我这样设计的,得到5.6V电压,满足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值上限,vin=5+2.5=7.5。 △V=24-7.5=16.5V R=16.5/0.05= 330 P=16.5*16.5/330=0.83W
如果7805输入电压 ...

因为我输入电压是24V,没法变成12V,要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要设计,要计算的。
(24-5)*0.05=0.95W,这个到底是否会过热?需要计算的。
首先确定78M05是什么封装 ...

封装我看一下,TO-252-3_L6.5-W5.8-P4.58-BR这个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样设计的,得到5.6V电压,满足我的要求。

您好,您这么设计是不是相当于用一个稳压管来强制把电压降了一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查一下芯片最大输出压降 基本是2.5 V  ,(23 - 5 - 2.5)/60mA = 258   取240欧  用两个120欧 2010 串 ...

您这个算法和叶老师的一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值上限,vin=5+2.5=7.5。 △V=24-7.5=16.5V R=16.5/0.05= 330 P=16.5*16.5/330=0.83W
如果7805输入电压 ...

叶老师,我想说一下,我现在测试了两天了,打了一个样品,5块儿电路板,都是发热挺严重的,但是还能工作,是不是时间长了容易烧呢?还有我看手册是说78M05的输出电流是500mA  怎么现在的输出电流才用了50mA就已经发热这么严重了呢?

网友H:
直接用金升阳的dcdc模块

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I: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加个7812分担一部分压差,最好还是采用DC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叶老师,我想说一下,我现在测试了两天了,打了一个样品,5块儿电路板,都是发热挺严重的,但是还能工作 ...

datasheet说的参数是全范围的。有的功率受限,有的电流寿险,有的电压受限。
有的电子产品是24小时工作的,有的产品,间歇工作的,设计余量就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金升阳的dcdc模块

金升阳还不错,不过比起国外的差了一大截啊

网友K:
78M05承受这个电压和功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最经济最可靠的办法是解决散热问题。
1W的功率给它铺一点铜就很容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加个7812分担一部分压差,最好还是采用DCDC

成本允许,可是电路板上没地方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说的参数是全范围的。有的功率受限,有的电流寿险,有的电压受限。
有的电子产品是24小时工作的 ...

受教了,以前真没有注意,只是看电流挺大的,而且符合我的设计需求,价钱也便宜,就选用了,但是没想到发热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K:
78M05承受这个电压和功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最经济最可靠的办法是解决散热问题。
1W的功率给它铺一点 ...

嗯,是表面贴装的,下面有铺铜,而且面积还挺大的,散热的话,附近的铜皮都是热的,我连续让他运行了两天,没有问题,除了发热以外,设备运行正常,再测试几天看看,稳定性到底行不行

楼主:
各位老师,我现在使用的情况是,没有在78M05前端加限流电阻,直接用开关电源给的24V,让78m05进行降压,得到的5V,后端的电流大约是50mA,在测试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是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表面贴装的,下面有铺铜,而且面积还挺大的,散热的话,附近的铜皮都是热的,我连续让他运行了两天 ...

如果贴片50℃/W的热阻,目前的耗散功率是1W,温升越50℃。
半导体的最高温度选125摄氏度(无余量),你这个产品,最高工作温度不能超过125-50=75℃。
如果选插件封装,装个散热片要好很多。
温度高了以后,抗击浪涌能力就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贴片50℃/W的热阻,目前的耗散功率是1W,温升越50℃。
半导体的最高温度选125摄氏度(无余量),你这 ...

谢谢叶老师,现在还有个疑问,就是如果前端加电阻的话会直接对78M05进行降压吗?还有贴片的78M05试用在什么场合啊?表面贴装的是不是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啊,还是说78M05的输入电压不能太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叶老师,现在还有个疑问,就是如果前端加电阻的话会直接对78M05进行降压吗?还有贴片的78M05试用在什 ...

我是搞传感器的,是个电子中间件。人家的供电电源有高压浪涌,你得抗住了。
1、前面加电阻,可以分担7805的耗散热量。电阻分担一点,7805分担一点,就要好很多。这是基于温度的平方与寿命成反比关系。
2、温度升高,通过覆铜,和热辐射,热量传递到电解电容,造成别的部件温度升高,对寿命也有影响。
3、7805,这种线性电源,我以前发过帖子,是说用在有adc的场合。
4、7805这种热量问题,不是还有还有开关电源吗,如果你有1W电阻的布置空间,用buck电源,肯定布的下。50ma的负载对buck来说,基本没有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搞传感器的,是个电子中间件。人家的供电电源有高压浪涌,你得抗住了。
1、前面加电阻,可以分担7805 ...

谢谢叶老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0.05x(24-5)=0.95W,能不热吗?这么大的压差就别折腾了,DCDC直接上了

像你这么估算,家电老板已经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L:
我目测你输出负载电流不止50mA,可以说说你这50MA输出是怎样验证的

后端接了几个电阻,驱动发光二极管,每一路的电流是10mA 5路的话正好5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像你这么估算,家电老板已经哭晕在厕所了

器件功耗不对,还是说这么大功率不一定热?哪里有问题?请明示。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器件功耗不对,还是说这么大功率不一定热?哪里有问题?请明示。

器件选型、PCB及芯片(特别是射频芯片)、负载输出这些都和计算公式有很多出入的,24V稳5V,300MA-500MA输出我都做了很多家电产品了,而且是保守方案呢,我做喷雾加湿器的时候,做到电流1A输出都测试了几天都没问题,但不敢上产品使用

@binoo7 :之前是用78M05的,老化测试不是很理想,现在用这个型号L7805C2T 贴片封装
您用的也是78m05吗

网友M:
78M05换成7805  体积大一些,散热做好   没问题的

我改了电路了,用TPS5430开关管来得到5V吧,要不太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样设计的,得到5.6V电压,满足我的要求。

还能再复杂点吗?这个电路明显不能显示出层主高超的技术水平、丰富的文化修养以及高尚的爱国情操!

网友N:
7805可以工作到150C, 手摸上去发烫估计也就7,80C,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7805可以工作到150C, 手摸上去发烫估计也就7,80C, 应该问题不大。

7805有过温保护,150℃,有点像包租婆,135断电 246 间歇性停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器件选型、PCB及芯片(特别是射频芯片)、负载输出这些都和计算公式有很多出入的,24V稳5V,300MA-500MA ...

你们的高温耐久试验多少温度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7805有过温保护,150℃,有点像包租婆,135断电 246 间歇性停水

有道理。如果是插件的7805,装个散热片,效果也很不错。像这种线性电源,虽然功耗大,但是有个好处是噪音比较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叶老师,现在还有个疑问,就是如果前端加电阻的话会直接对78M05进行降压吗?还有贴片的78M05试用在什 ...

我刚才看你5V侧有led?把LED移到高压侧,单片机用nmos驱动。5V侧基本就不耗电了。热量就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你5V侧有led?把LED移到高压侧,单片机用nmos驱动。5V侧基本就不耗电了。热量就下去了。 ...

叶老师,我准备换器件了,改用TPS5430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损耗太大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多颗电阻分散功率,便宜可用。

对整个板子来说,你这几个电阻并没有益处。
发热量没有减少,而78M05承受这个热量又没有问题。
你的方案仅仅是增加了成本和复杂度。

网友P:
是的  ,7805上的管压太大,功率消耗比较大。24-5=19V  W=UI=19V*0.05=0.95w .快1W了。可以用7812  在用7805.也可以加电阻  分压。  电阻值上限,vin=5+2.5=7.5。 △V=24-7.5=16.5V R=16.5/0.05= 330 P=16.5*16.5/330=0.83W  这个计算是对的。

网友Q:
这种情况应该是想办法降点电流,降点功耗就解决了,而且你这情况随便给78M05加个散热片,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高温耐久试验多少温度的?

实验室负责测试,应该是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的  ,7805上的管压太大,功率消耗比较大。24-5=19V  W=UI=19V*0.05=0.95w .快1W了。可以用7812  在用780 ...

这个是叶老师计算的,应该没有问题吧,其实我还是不明白那500mA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种情况应该是想办法降点电流,降点功耗就解决了,而且你这情况随便给78M05加个散热片,一点问题没有 ...

表面贴装的,怎么加散热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验室负责测试,应该是120度

老师,我想咨询一下,78M05是不是只适用于在压差不大的情况下使用呢?那他为什么标称 到达36V呢,如果是36V的话,24V 应该是只占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不应该这么热才对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想咨询一下,78M05是不是只适用于在压差不大的情况下使用呢?那他为什么标称 到达36V呢,如果是3 ...

36V是耐压,人家芯片还有耗散功率,还有电流。这几个参数你只能把其中一个用到最大值,不能同时用到最大值,你用30mA就可以用到30几伏

@binoo7 :是要综合的考虑的,压差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功耗、效率、成本都要考虑,如果电流很小,就算是有几十V压差,也没必要用DC-DC。而且有一点你理解错了,稳定的是LDO而不是DC-DC。
学习了,应该综合考虑,而不是看一点,就像楼上有位老师说的,如果压差几V的话适合用线性稳压,如果压差很大的话还是用DCDC比较好点,虽然有点小贵,可是稳定

网友Q:
引用 楼主:
表面贴装的,怎么加散热片呢?

表贴就相当于有一个小散热片了,有条件的话尽量把铜皮铺大,多打些过孔到底层,底层也铺铜,这样1W功率没有问题的

1W功率是说的输入功率还是输出功率呢?如果输入功率的话24V的话1W电流为1÷24=0.041A也就是41mA,输出的话5V 1÷5=0.2A 也就是200mA
@binoo7 :功率元件烫手很正常,专业的产品设计要测温的,功率半导体器件表面温度干到七八十度是很正常的事情。
两层板铜皮铺设的挺多的,两层都烫手,不过没有烧,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这么设计是不是相当于用一个稳压管来强制把电压降了一半呢?

降12V,看输入电压多少,不一定是降一半

受教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各位老师,如果用78M05进行降压的话,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各位老师,如果用78M05进行降压的话,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不是相同的 ...

输入比输出大5mA左右吧

谢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我这样设计的,得到5.6V电压,满足我的要求。

典型的过度设计。
E16太大,几十mA的电流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大的电容,除非有非常大的脉冲电流。
同样E2、E15也太大,此处总体有10uF已经可以应付绝大部分应用。
E1,不知24V电源是什么性质的,除非24V的源电阻很大,而负载电流的脉动也很大,否则也没有必要。
Z1,在这个系统中,无论加不加这个降压,系统的损耗是一定的,无非发热元件不一样而已。
假设平均负载电流50mA,Z1为12V/1W的,那么Z1的温升应该不低于50度,也是非常烫手了。
D5在绝大部分应用中也是多余的。输出才5V,哪怕78M05的输入端瞬间短路,芯片也不至于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R:
典型的过度设计。
E16太大,几十mA的电流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大的电容,除非有非常大的脉冲电流。
同样E ...

我这图是满足我的要求,不是满足楼主的要求。
我的负载是一个直流电机,24V给电机供电的,电流2-3A,我那2200UF电容怎么太大了?
Z1稳压管是为了保护78M05,因为我买到的78M05,有一批输入电压超过20V就挂了,保险起见,通过稳压管降低一部分电压,倒不是为了降低78M05发热。
两个470uf电容并联,以及后面的220uf电容,是为了断电后,还要保存一下数据。
D6是为了抬高78M05输出电压,得到5.5-5.6V,减小我后面MOS管发热,直接用5V驱动MOS管,发热严重,5.3V以上驱动,几乎不发热,这是我实践中得到的结果。
D5是我的习惯,加上再说,反正没影响,也害怕电源输入端出现个负电压啥的。

网友S:
感觉 先DCDC降压再用ldo稳压  如果纹波不要求很小   直接DCDC搞,别用7805了   用个DCDC转5v的  比7805个头肯定小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我这图是满足我的要求,不是满足楼主的要求。
我的负载是一个直流电机,24V给电机供电的,电流2-3A,我那 ...

经你这么一解释,问题可能更大了。
不是说实际使用问题,而是设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R:
经你这么一解释,问题可能更大了。
不是说实际使用问题,而是设计问题。

愿闻其详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我这图是满足我的要求,不是满足楼主的要求。
我的负载是一个直流电机,24V给电机供电的,电流2-3A,我那 ...

这个设计我们需要考虑极限情况。
假设正常工作的电机电流为3A(电机在24V端的电流),如果在电机工作中24V突然断电,那么图上所有电容都将对电机放电,而电机放电是可以一直放到“0”为止的。
再简化一点,图上总电容为3360uF,3A电流放电到6V的时间可能仅有15ms,这时间如果需要进行Flash擦除的话,是不保险的。当然,如果存储器是EEPROM或FRAM之类的倒也无妨。

如果在Z1处再串一个二极管防止E2向“24V”放电,则可以极大延长下电时间,E15肯定可以不用了,D5也不需要了,E16也可以小很多了。

另外,在7805的Out、GND之间没有电容也是不合适的。

还有,“我的负载是一个直流电机,24V给电机供电的,电流2-3A,我那2200UF电容怎么太大了?”
不知道“24V”的源是什么性质的,如果是工频变压器整流来的,作为2~3A电流负载的滤波电容确实需要2200uF,要是外部开关电源输入,且采用的是合格的导线的话,2~3A的电机电流应该有100uF就够了。
再有,“D5是我的习惯,加上再说,反正没影响,也害怕电源输入端出现个负电压啥的。
您真的试过在“24V”端接入负电压进行测试吗?
建议您试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成本允许,可是电路板上没地方放了

成本允许就直接用DC/DC,基本上两支电解电容的面积就够了。
而且成本也就1块钱。肯定比9楼电路省地方,也要比其他线性降压方案需要的散热空间省地方。

嗯我已经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R:
这个设计我们需要考虑极限情况。
假设正常工作的电机电流为3A(电机在24V端的电流),如果在电机工作中24V ...

你可能没遇到我这边出现过的情况,就是电容失效(容量减小甚至为0),只有有空间,我现在习惯用两个电容并联,毕竟两个电容失效的概率要小一些。
电源是一个环牛整流而来,因为我手边刚好有几个环牛,功率200W,就顺便用上了。
那个12V稳压管,原先在电路上用的电阻,但是在将市电变化正负20%时,7805不能保证正常工作,很难取得一个合适的电阻,干脆用稳压管代替,解决问题。
本来串电阻就不用串二极管了,掉电时来得及保存数据,后来电阻改成稳压管,试了下,还来得及保存,就这样咯。
三端稳压输入输出反接一个二极管,我画的板子上都有。

令人信服!
给你点赞

网友T:
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有挺多高输入电压的LDO可以选择,电路简单,成本还低,没必要一定用7805

对发热而言,高输入电压的L D O和7 8 0 5有区别吗。
对发热而言,高输入电压的LDO和7805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有挺多高输入电压的LDO可以选择,电路简单,成本还低,没必要一定用7805 ...

通过最近学习,发现降压的话有两种方式,一是线性电源,一个是开关电源

网友T:
引用 楼主:
通过最近学习,发现降压的话有两种方式,一是线性电源,一个是开关电源 ...

个人感觉,你的电路输出电流才几十mA,不必要上开关电源,可以考虑用南京微盟的IC,如ME6203之类的LDO,电路简单,静态功耗小,成本也低。当然,如果你的24V有带感性负载之类的,就要另外考虑了。

网友U:
因为你地方不允许,可以把图贴出来,大家看看能不能给你挤一挤,当然成本允许那无所谓,就用DCDC就成

已经改好了,谢谢了

网友V(2022-05-08):
引用 网友G:
我这样设计的,得到5.6V电压,满足我的要求。

最近也在头疼这个发热问题,陈师傅这个思路看起来还可以,我试试看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