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800型玻璃转子流量计安装与使用

楼主(2020-06-13):
DK800玻璃转子流量计成丰仪表生产的微小流量测量流量计,其结构轻巧,外形美观,安装简单,维修方便,流量刻度清晰,调节灵敏,适用于各行业部门的微小流量测量。
DK800玻璃管流量计安装事项:
        流量计应垂直安装,对于新装管路在安装流量计之前应将管道冲洗干净。DK800玻璃转子流量计接头是在背面,面板式安装,下接嘴进上接嘴出。
被测流体中不可混油大颗粒污物,否则会使浮子卡住或堵塞流量计通路,影响流量计正常工作,如被测流体含有较大颗粒或肮脏,应根据需要在流量计上游安装过滤器。
进入流量计时被测流体压力须稳定。如被测流体的流量为脉动流,会造成浮子波动,不能正常测量。
DK800玻璃转子流量计的使用:
    1. 流量计使用时,应缓慢开启调节阀,防止浮子突然向上冲击,损坏玻璃锥管。
    2. 浮子的读数位置为浮子横截面积最大处,水平示值。
    3. 使用时应避免被测流体温度急骤变化,导致热胀冷缩,破坏玻璃管。
   4. 使用中的流量计,如发现有渗漏,应拧紧进出口接嘴、针型阀的压螺帽和玻璃锥管下端的顶紧环(从又向左即顺时针)。若上述方法不行,一般是密封圈失效,应更换。
   5. 如锥管和浮子玷污,应及时清洗。
   6. 定期检查流量计的误差。一旦超出规定的允差,应调换浮子和玻璃锥管或重新标定。
   7. 一般流体的测量选用DK800-()型,有腐蚀性流体的测量选用DK800-()F型玻璃转子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