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保护板异常情况分析和性能测试方案

楼主(2020-06-13):
每一块手机锂电池内部都有手机锂电池保护板的存在,缺少锂电池保护板的手机锂电池无法称得上是一块完整的电池。因为手机锂电池保护板是对手机电池起到护作用的重要元件。当手机锂电池保护板出现异常情况时,不仅代表着保护板性能不良,还意味着手机锂电池不能正常使用,需要对手机锂电池保护板做异常分析,并进行测试。
手机锂电池保护板发生异常主要有以下情况:
1.无电压或者电压低、带不起负载
电芯电压不良:测试电池保护板的自耗电是否过大而导致电芯电压低。
电池保护板回路不通:比如MOS管、IC元件损坏、电路不通、元器件虚焊、假焊、过孔不通等。
2.内阻大
测试MOS管是否有异常,例如焊接异常、MOS管破裂,用万用表测试MOS管阻值。
在MOS管内阻较稳定的情况下,测试fuse或ptc等元器件内阻是否发生变化,再检测电池保护板焊盘与元器件面之间,是否由于过孔出现微断而导致的阻值变大。
3.短路无保护
过放保护与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用的是同一个MOS管,短路异常说明MOS管出现问题,没有过放保护功能。也有可能是因为电阻与IC、MOS管是虚焊或者IC与MOS管配置不良所引起的异常。
4.ID异常
虚焊、断裂或者电阻材质不过关都会导致ID电阻出现异常,ID过孔不导通或者内部线路出现问题也会使ID异常。
手机锂电池保护板性能测试方法有NTC电阻测试、识别电阻测试、短路保护测试、自耗电测试等,测试中会用到万用表、测试仪、大电流针座等工具,目的是为了使手机锂电池保护板测试更为精确。其中大电流针座可选择弹片微针模组,不仅能传输大电流还具有很好的连接功能,能为手机锂电池保护板测试提供保障。
弹片微针模组是一体成型的弹片设计,经过镀金加硬的处理,具有很强的导电性能,能传输1-50A范围内的电流,过流稳定无衰减;高精度的特性使它在小pitch中也有很好的应对方法,最小可适应0.15mm的pitch值,可保持长期稳定的连接,不容易卡PIN或断针。在手机锂电池保护板测试中,弹片微针模组平均20W次的使用寿命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一是不用经常更换,有利于节省时间和成本,二是弹片头部有自清洁设计,可免受杂质干扰,有利于测试的稳定性。
弹片微针模组的特质与手机锂电池保护板测试的需求较为适配,是理想的大电流针座,稳定的电流传输和连接功能更是大大提高了手机锂电池保护板的测试效率,非常值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