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驱动心率血氧模块MAX30102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20-06-13):
大家驱动心率血氧模块MAX30102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呀,心率可以计算出来,而且比较稳定,但是血氧值是-999,先谢谢大神了!

网友A:
谢谢大神!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

网友B:
加这个QQ820270087 maxim技术支持

网友C:
/** \file main.cpp ******************************************************
*
* Project: STM32F103C8T6+MAX30102
* Edited by ZLC
* Shop website: /** \file main.cpp ******************************************************
*
* Project: STM32F103C8T6+MAX30102
* Edited by Anning
* Shop website: https://shop60490689.taobao.com
* Email: anning865@126.com
* ------------------------------------------------------------------------- */
/*******************************************************************************
* Copyright (C) 2016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 IN NO EVENT SHALL MAXIM INTEGRATED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
* Except as contained in this notice, the name of Maxim Integrated
* Products, Inc. shall not be used except as stated in the Maxim Integrated
* Products, Inc. Branding Policy.
*
* The mere transfer of this software does not imply any licenses
* of trade secrets, proprietary technology, copyrights, patents,
* trademarks, maskwork rights, or any other form of intellectual
* property whatsoever.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retains all
* ownership rights.
*******************************************************************************
*/
/*!\mainpage Main Page
*
* \section intro_sec Introduction
*
* This is the code documentation for the MAXREFDES117# subsystem reference design.
*
*  The Files page contains the File List page and the Globals page.
*
*  The Globals page contains the Functions, Variables, and Macros sub-pages.
*
* \image html MAXREFDES117_Block_Diagram.png "MAXREFDES117# System Block Diagram"
*
* \image html MAXREFDES117_firmware_Flowchart.png "MAXREFDES117# Firmware Flowchart"
*
*/
#include "stm32f103c8t6.h"
#include "mbed.h"
#include "algorithm.h"
#include "MAX30102.h"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uint32_t aun_ir_buffer[500]; //IR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ir_buffer_length;    //data length
uint32_t aun_red_buffer[500];    //Red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sp02; //SPO2 value
int8_t ch_spo2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SP02 calculation is valid
int32_t n_heart_rate;   //heart rate value
int8_t  ch_hr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heart rate calculation is valid
uint8_t uch_dummy;

Serial pc(SERIAL_TX, SERIAL_RX);    //initializes the serial port, TX-PA2, RX-PA3

PwmOut pwmled(PB_3);  //initializes the pwm output PB3 that connects to the LED
DigitalIn INT(PB_7);  //pin PB7 connects to the interrupt output pin of the MAX30102
DigitalOut led(PC_13); //PC13 connects to the on board user LED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int main() {
    uint32_t un_min, un_max, un_prev_data;  //variables to calculate the on-board LED brightness that reflects the heartbeats
    int i;
    int32_t n_brightness;
    float f_temp;

    maxim_max30102_reset(); //resets the MAX30102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115200 bits per second:
    pc.baud(115200);
    pc.format(8,SerialBase::None,1);
    wait(1);

    //read and clear status register
    maxim_max30102_read_reg(0,&uch_dummy);

    //wait until the user presses a key
//    while(pc.readable()==0)
//    {
//        pc.printf("\x1B[2J");  //clear terminal program screen
//        pc.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conversion\n\r");
//        wait(1);
//    }
//    uch_dummy=getchar();

    maxim_max30102_init();  //initializes the MAX30102

    n_brightness=0;
    un_min=0x3FFFF;
    un_max=0;

    n_ir_buffer_length=500; //buffer length of 100 stores 5 seconds of samples running at 100sps

    //read the first 500 samples, and determine the signal range
    for(i=0;i<n_ir_buffer_length;i++)
    {
        while(INT.read()==1);   //wait until the interrupt pin asserts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read from MAX30102 FIFO

        if(un_min>aun_red_buffer)
            un_min=aun_red_buffer;    //update signal min
        if(un_max<aun_red_buffer)
            un_max=aun_red_buffer;    //update signal max
        pc.printf("red=");
        pc.printf("%i", aun_red_buffer);
        pc.printf(", ir=");
        pc.printf("%i\n\r", aun_ir_buffer);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

    //calculate heart rate and SpO2 after first 500 samples (first 5 seconds of samples)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Continuously taking samples from MAX30102.  Heart rate and SpO2 are calculated every 1 second
    while(1)
    {
        i=0;
        un_min=0x3FFFF;
        un_max=0;

        //dumping the first 100 sets of samples in the memory and shift the last 400 sets of samples to the top
        for(i=100;i<500;i++)
        {
            aun_red_buffer[i-100]=aun_red_buffer;
            aun_ir_buffer[i-100]=aun_ir_buffer;

            //update the signal min and max
            if(un_min>aun_red_buffer)
            un_min=aun_red_buffer;
            if(un_max<aun_red_buffer)
            un_max=aun_red_buffer;
        }

        //take 100 sets of samples before calculating the heart rate.
        for(i=400;i<500;i++)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1];
            while(INT.read()==1);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if(aun_red_buffer>un_prev_data)//just to determine the brightness of LED according to the deviation of adjacent two AD data
            {
                f_temp=aun_red_buffer-un_prev_data;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0)
                    n_brightness=0;
            }
            else
            {
                f_temp=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

            pwmled.write(1-(float)n_brightness/256);//pwm control led brightness
                                                if(n_brightness<120)
                                                        led=1;
                                                else
                                                        led=0;

            //send samples and calculation result to terminal program through UART
            pc.printf("red=");
            pc.printf("%i", aun_red_buffer);
            pc.printf(", ir=");
            pc.printf("%i", aun_ir_buffer);
            pc.printf(", HR=%i, ", n_heart_rate);
            pc.printf("HRvalid=%i, ", ch_hr_valid);
            pc.printf("SpO2=%i, ", n_sp02);
            pc.printf("SPO2Valid=%i\n\r", ch_spo2_valid);
        }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
}

* Email: 820270087@qq.com
* ------------------------------------------------------------------------- */
/*******************************************************************************
* Copyright (C) 2016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 IN NO EVENT SHALL MAXIM INTEGRATED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
* Except as contained in this notice, the name of Maxim Integrated
* Products, Inc. shall not be used except as stated in the Maxim Integrated
* Products, Inc. Branding Policy.
*
* The mere transfer of this software does not imply any licenses
* of trade secrets, proprietary technology, copyrights, patents,
* trademarks, maskwork rights, or any other form of intellectual
* property whatsoever.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retains all
* ownership rights.
*******************************************************************************
*/
/*!\mainpage Main Page
*
* \section intro_sec Introduction
*
* This is the code documentation for the MAXREFDES117# subsystem reference design.
*
*  The Files page contains the File List page and the Globals page.
*
*  The Globals page contains the Functions, Variables, and Macros sub-pages.
*
* \image html MAXREFDES117_Block_Diagram.png "MAXREFDES117# System Block Diagram"
*
* \image html MAXREFDES117_firmware_Flowchart.png "MAXREFDES117# Firmware Flowchart"
*
*/
#include "stm32f103c8t6.h"
#include "mbed.h"
#include "algorithm.h"
#include "MAX30102.h"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uint32_t aun_ir_buffer[500]; //IR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ir_buffer_length;    //data length
uint32_t aun_red_buffer[500];    //Red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sp02; //SPO2 value
int8_t ch_spo2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SP02 calculation is valid
int32_t n_heart_rate;   //heart rate value
int8_t  ch_hr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heart rate calculation is valid
uint8_t uch_dummy;

Serial pc(SERIAL_TX, SERIAL_RX);    //initializes the serial port, TX-PA2, RX-PA3

PwmOut pwmled(PB_3);  //initializes the pwm output PB3 that connects to the LED
DigitalIn INT(PB_7);  //pin PB7 connects to the interrupt output pin of the MAX30102
DigitalOut led(PC_13); //PC13 connects to the on board user LED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int main() {
    uint32_t un_min, un_max, un_prev_data;  //variables to calculate the on-board LED brightness that reflects the heartbeats
    int i;
    int32_t n_brightness;
    float f_temp;

    maxim_max30102_reset(); //resets the MAX30102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115200 bits per second:
    pc.baud(115200);
    pc.format(8,SerialBase::None,1);
    wait(1);

    //read and clear status register
    maxim_max30102_read_reg(0,&uch_dummy);

    //wait until the user presses a key
//    while(pc.readable()==0)
//    {
//        pc.printf("\x1B[2J");  //clear terminal program screen
//        pc.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conversion\n\r");
//        wait(1);
//    }
//    uch_dummy=getchar();

    maxim_max30102_init();  //initializes the MAX30102

    n_brightness=0;
    un_min=0x3FFFF;
    un_max=0;

    n_ir_buffer_length=500; //buffer length of 100 stores 5 seconds of samples running at 100sps

    //read the first 500 samples, and determine the signal range
    for(i=0;i<n_ir_buffer_length;i++)
    {
        while(INT.read()==1);   //wait until the interrupt pin asserts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read from MAX30102 FIFO

        if(un_min>aun_red_buffer)
            un_min=aun_red_buffer;    //update signal min
        if(un_max<aun_red_buffer)
            un_max=aun_red_buffer;    //update signal max
        pc.printf("red=");
        pc.printf("%i", aun_red_buffer);
        pc.printf(", ir=");
        pc.printf("%i\n\r", aun_ir_buffer);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

    //calculate heart rate and SpO2 after first 500 samples (first 5 seconds of samples)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Continuously taking samples from MAX30102.  Heart rate and SpO2 are calculated every 1 second
    while(1)
    {
        i=0;
        un_min=0x3FFFF;
        un_max=0;

        //dumping the first 100 sets of samples in the memory and shift the last 400 sets of samples to the top
        for(i=100;i<500;i++)
        {
            aun_red_buffer[i-100]=aun_red_buffer;
            aun_ir_buffer[i-100]=aun_ir_buffer;

            //update the signal min and max
            if(un_min>aun_red_buffer)
            un_min=aun_red_buffer;
            if(un_max<aun_red_buffer)
            un_max=aun_red_buffer;
        }

        //take 100 sets of samples before calculating the heart rate.
        for(i=400;i<500;i++)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1];
            while(INT.read()==1);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if(aun_red_buffer>un_prev_data)//just to determine the brightness of LED according to the deviation of adjacent two AD data
            {
                f_temp=aun_red_buffer-un_prev_data;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0)
                    n_brightness=0;
            }
            else
            {
                f_temp=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

            pwmled.write(1-(float)n_brightness/256);//pwm control led brightness
                                                if(n_brightness<120)
                                                        led=1;
                                                else
                                                        led=0;

            //send samples and calculation result to terminal program through UART
            pc.printf("red=");
            pc.printf("%i", aun_red_buffer);
            pc.printf(", ir=");
            pc.printf("%i", aun_ir_buffer);
            pc.printf(", HR=%i, ", n_heart_rate);
            pc.printf("HRvalid=%i, ", ch_hr_valid);
            pc.printf("SpO2=%i, ", n_sp02);
            pc.printf("SPO2Valid=%i\n\r", ch_spo2_valid);
        }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