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遇到了一个疑点

楼主(2020-06-13):
在单纯地用仿真器的5V电源下,单片机92F8463B正常工作(LVR 4.3V)

当我使用220V供电,用阻容降压出来的5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电压却是4.26V(LVR 4.3V)
这样我就想会不会LVR设的太高了,所以我就把LVR设置成了2.9V
但是当我使用阻容降压直接供电时,单片机电压又变成了2.8V。那我就很奇怪。
难道单片机电压和LVR有什么关系吗?

当我没有焊单片机的时候,阻容降压5V是正常输出的。

楼主:
@赛元MCU3 呼唤官方

网友A:
哥们你设置的电阻太大,输入电流太小,输出电流太大,所以电压一直在复位电压附近上下浮动呀。
好好检测硬件电路吧。
赛元mcu 项目合作开发 18665321219

网友B:
很明显你的阻容参数计算完全错误

网友C:
您好,LVR是复位电压的设置,正常情况下是对芯片的供电电压没有影响的,您这个现象应该是芯片正常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电流的,这个时候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将会导致电源电压被拉下来,当电压被拉到复位电压时,芯片就处于复位的状态,这时候所需要的电流小,电压就不会再往下拉,因此表现为芯片的供电电压受到LVR影响。建议您检查一下电源部分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D:
什么鬼?硬件没有经过设计吗?阻容降压后没有稳压?最好是用LDO,现在国产LDO才一毛多,这点钱省不了

楼主(点评):
稳压了的,放了一个78L05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既然有那就测78L05的输入端电压,要7V左右才能输出5V,太低的话就是CBB电容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鬼?硬件没有经过设计吗?阻容降压后没有稳压?最好是用LDO,现在国产LDO才一毛多,这点钱省不了 ...

我怎么觉得用个简单的稳压二极管更好?反正现在的单片机工作电压都比较宽范。你用LDO万一空载就是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用个简单的稳压二极管更好?反正现在的单片机工作电压都比较宽范。你用LDO万一空载就是麻烦 ...

也是,阻容降压用稳压二极管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