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DCO UART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0-06-13):
我现在在使用MSP430AFE253 ,使用内部晶振产生UART波特率,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批芯片波特率参数必须设置的不一样,百度发现是因为MSP430内部DCO频率会不一样,百度上提供了一个用定时器来自动测试内部DCO频率的办法,但是我没太看明白,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DCO频率只需校准一下吧   差异那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i.com/lit/an/slaa336a/slaa336a.pdf

多谢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CO频率只需校准一下吧   差异那么大吗

同一个程序,有的UART可以用,有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i.com/lit/an/slaa336a/slaa336a.pdf

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我把DCO_Library.s43  加入工程中,在MAIN里 #include "DCO_Library.h"
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TI_SetDCO(int)" referred in main ( E:\SuPh\hardware\code\Ver100\Debug\Obj\main.r43 )
我看了  DCO_Library.s43  文件里有              PUBLIC  TI_SetDCO
DCO_Library.h   里有   extern char TI_SetDCO(int delta);

不知道他 LINK 为什么就是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我把DCO_Library.s43  加入工程中,在MAIN里 #include "DCO_Library.h"
但是编 ...

你看看应该是语法问题吧

网友B:
这个一致性也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应该是语法问题吧

已经搞定了,是C和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i.com/lit/an/slaa336a/slaa336a.pdf

大侠,使用了 DCO_Library.s43 的库 函数,代码在下面,但是测试下来,3块板子,一个SMCLK 输出1.93M ,一个1.66M 一个1.87M  UART口根本没办法配置才能保证3个板子UART都出9600的波特率,请问大侠,我程序哪里不对么,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Clk();
  Init_IO();
//  BCSCTL3 = LFXT1S1;
//  P1DIR |= 0x1; // P1.1 and P1.4 outputs
//  P1SEL |= 0x01;//P1.4 SMCLK output
//  P1SEL2= 0x01;// P1.4 SMCLK output

  Delay_ms(100);

  result = TI_SetDCO(TI_DCO_5MHZ);

  if( result == TI_DCO_SET_TO_SLOWEST ) // returned result if DCO registers hit min
  {
  while(1); // trap the CPU if hit
  }
  else if( result == TI_DCO_SET_TO_FASTEST ) // returned result if DCO registers hit max
  {
  while(1); // trap the CPU if hit
  }
  else if( result == TI_DCO_TIMEOUT_ERROR ) // result if DCO takes >10000 loops
  {
  while(1); // trap the CPU if hit
  }

  Init_Uart();

//****************************************************
//Shanghai GanKun Co., Ltd.
//designed  by hank
//Main fuction
//****************************************************
void Init_Clk(void)
{

//  DCOCTL = DCO0 + DCO1 ;              // DCO  = 3
//  BCSCTL1 = XT2OFF + RSEL2 + RSEL3 ;          //  RSEL= 12   CLK = 5.8MHZ   XT2 OFF
  DCOCTL = DCO0 + DCO1  + DCO2 ;              // DCO  = 3
  BCSCTL1 = XT2OFF + RSEL0  + RSEL1  + RSEL2 + RSEL3 ;          //  RSEL= 12   CLK = 5.8MHZ   XT2 OFF

  BCSCTL2 = 0;                          // SMCLK = DCO   MCL = DCO
  BCSCTL3 =LFXT1S1;            //LFXT = VLOCLK

}

//****************************************************
//Shanghai GanKun Co., Ltd.
//designed  by hank
//Main fuction
//****************************************************
void Init_IO(void)
{
    P1DIR =BIT0+BIT3+BIT4;
    P1REN = 0;
    P1SEL = BIT0+ BIT3+BIT4;                       // P1.3,P1.4 = USART0 TXD/RXD
    P1SEL2 = BIT0;

    P2DIR = 0X01;
    P2REN = 0X00;
    P2SEL = 0X00;
    P2SEL2 = 0X00;

    P2OUT = 0x00;

    SET_RS485_READ;

}

网友A:
感觉时钟没锁定的样子  是否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时钟没锁定的样子  是否需要校准

不太明白您校准的意思,按照我的理解,他就是根据内部低频的时钟来 修正 SMCLK的 时钟,我不需要时钟特别准确,UART口的配置我可以自己调,但是我需要他一致性很好,也就是一批芯片 修正后的SMCLK 都差不多,这样我UART口的配置才为能统一的数据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 也不需要校准

网友D:
测试的结果可靠吗

网友E:
大概能差多少啊

网友F:
问题是 自己的定时器准吗

网友G:
最后有结果了吗

网友H(2022-01-15):
有确定的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