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00输出的转换值每40mv一改变???

楼主(2020-06-13):
单端输入0-5v  8SPS 16位(配置寄存器值8C),
分辨率  不管是15位还是16位   都不可能 到40MV啊?为什么 中间变化的电压值 转换不出来呢?

网友A:
多半是程序问题

现在是有转换结果, 程序如果有问题 是哪方面呢?

网友B:
你看看0V的时候是多少,最大参考电压是多少,一半电压是多少,如果和你程序预期相同,那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