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功耗计算

楼主(2020-06-13):
请教下大家,我下面这个传感器的功耗怎么计算,控制电接的是±15V,﹢15V与-15V的功耗各是多少,传感器型号如下,

网友A:
P = Vc * Ic = Vc * (Isn + 25)
= 15V * (100mA + 25mA)
= 1875 mW = 1.875 W

【额定值】
+15V 与 -15V 两者的额定功率都是 1.875 W 。
工作时一个电源的电流为 125 mA (1.875 W);
另一个电源的电流为 25 mA (0.375 W)。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 Vc * Ic = Vc * (Isn + 25)
= 15V * (100mA + 25mA)
= 1875 mW = 1.875 W

谢谢解答,这个是不是直流的,如果是交流,两个应该都是1.875W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这个是不是直流的,如果是交流,两个应该都是1.875W吧?

沙发描述的是工作在额定状态下的瞬时值。

建议通过实验的方法来确定供电电源的设计规范。
因为在实际情况中存在着诸多偏差,
比如对产品说明书理解偏差;
实际产品性能与说明书规格的偏差……

建议实验步骤:
① 先用不同幅度的电流,测定直流和交流两种情况下的电源功耗。
确定被测信号的幅度和频率与电源功耗的关系。
② 确定被测信号的幅度和频率要求,
并根据前面得出的关系,确定供电电源电压和电流的规范。

【附】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上述帖子中描述了推荐的设计方法和过程,
包括从系统到元器件各个层面参数规范的确定方法。
如有疑问,可在上述帖子中一起讨论。

当然,如果项目时间不允许,也可以直接放大余量来确定。
比如使用开关电源方案,规范为 ±15V±5%,200 mA±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描述的是工作在额定状态下的瞬时值。

建议通过实验的方法来确定供电电源的设计规范。

我只是想估算下他的功耗,没有必要计算的那么详细,因为传感器是±电压工作的,如果是直流采样,那么基本是不会产生负电流的,所以+15V功耗是15*(25+100),而-15V的功耗是15*25,而交流采样是会产生负电流的,所以+15V功耗是15*(25+100),而-15V功耗也是15*(25+100),那么我的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估算下他的功耗,没有必要计算的那么详细,因为传感器是±电压工作的,如果是直流采样,那么基本 ...

差不多
最好通过实验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最好通过实验确认下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