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请教003的IO口设置何种状态功耗最低

楼主(2020-06-13):
如题请教003再正常运行的时候IO口设置何种状态功耗最低,测了一下好像上拉输入的时候最低

网友A:
模拟输入

网友B: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C:
别的 也是输入最低?

网友D:
为什么输入最低呢

网友E:
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F:
睡眠的时候会不会自动就是这个模式了

网友G:
楼主有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答案了吗

测了一下好像上拉输入的时候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