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功耗计算,急求啊

楼主(2020-06-13):
请教大家下面这个传感器的功耗怎么算啊,±15V供电

网友A:
如果15V供电,最大功耗在2.6w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15V供电,最大功耗在2.6w

±15就是5.2w了

楼主:
怎么算的?

网友B:
1)二次侧功耗=二次侧供电电压x二次侧消耗电流

2)
最大电压=30x105%
最大电流=25mA+100mA

综合1)和2)
传感器最大功耗=3.9375 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要被匝数迷惑了?

网友C:
输出端短路的情况下为5楼的计算方法,实际应用的话应减去负载电阻的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二次侧功耗=二次侧供电电压x二次侧消耗电流

2)

交流采样我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直流采样,基本不会产生负电流,那+15V和-15V的功耗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B:
不太具体你这颗传感器
有多的话,你打开看看,反推下他的电路就可以了。
这东西原理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