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keil中的“USE microlib”

楼主(2020-06-14):
各位在开发中有没有勾选这个选项?不勾选的话是不是会有问题?不是很懂

楼主:
我没有勾选,然后按开发板上的硬件复位,有时候不灵,把这个勾上了,就灵了;
我的flash download 上reset and run勾选了,但是st-link 下载后不会reset 和run,把这个use microlib 勾上了就OK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这个微库重点在于提供适合于微处理器嵌入式应用的优化库,以大大缩小生成文件的容量,一般都建议勾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