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4 驱动LCD1602A液晶屏

楼主(2020-06-14):
使用MM32 eMiniBoard开发板,驱动LCD1602A液晶屏

      在两年前,买了套开发板的同时,买了个LCD1602A的液晶屏,一直没有用它,让它在柜子里吃了两年多的灰。前几天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东西,于是找到了这个液晶屏,就拿出来玩玩了,说实话看上去还是蛮新的,并没有多少灰尘。

      想着这些,就在21ic下载并查阅了LCD1602A的参考手册,并查看了MM32 eMiniBoard开发板的IO口使用情况后,刚开始使用GPIOB Port接口来对接LCD1602的IO口,调试结果并不理想,没有调试成功,液晶屏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进行显示,而且出现了误码。一度让我很是疑惑,相关问题在后面进行说明。

      进行了如下配置:

      1. 使用GPIOA Port  Pin0 - Pin7 对接 LCD1602A DB0 - DB7.

      2. 使用GPIOC Port  Pin13 Pin14 Pin15 分别对接 LCD1602A R/W RS EN控制端口。

      3. 使用MM32 eMiniBoard开发板的VCC GND供电端口 分别对接 LCD1602A的VDD、VSS供电端口)及 (A、K 背光源端口)。

      4. 复用GPIOA Port Pin1 即 A1端口(电位器电压输出口),对接LCD1602A V0输入端口,用来调节液晶屏显示对比度,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5. 在进行写操作时,配置GPIOA Port Pin0 - Pin7为推挽输出端口;在进行读操作时,配置GPIO Port Pin0 - Pin7为悬空输入端口。

      6. 通过通信控制LCD1602A的I/D、S、D、C、B、S/C、R/L、DL、N、F控制位,控制显示模式、移位操作及数据通信方式。

      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在写操作及读操作时,仅
配置GPIOA Port Pin0 - Pin7为输入上拉模式,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外围电路影响的时候。

      2. 在控制EN控制端口时,延时不够(时序不满足要求),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3. 尽量在上电后,先配置好LCD1602A的部分参数。
      部分效果图示如下:

My MM32

My MM32

MM32 Tester

MM32 Tester

      2020.06.15 更新

      参考工程代码:

楼主(2021-10-15):
自己顶一顶,看一看

网友A:
TFT的屏支持么

网友B:
居然还有用1602液晶的

网友C:
哇,还在用1602液晶啊!

网友D:
能不能驱动TFT屏,对屏幕的需求比较高~

网友E:
1602应该绝版了吧

网友F:
LCD1602如何接单片机?

网友G:
怎么让lcd1602显示两行?

网友H:
LCD1602怎么增加汉字库?

网友I:
LCD1602(不带字库)是什么意思?

网友J:
LCD1602是 单片机中很重要的模块之一

网友K:
LCD1602简单显示程序

网友L:
单片机 LCD1602 如何清除上一次输入?

网友M:
单片机中 LCD1602使能端 的设置

网友N:
支持5V的芯片吗

网友O:
单片机LCD 1602屏怎么可以直接接亮

网友K:
单片机怎么从lcd1602读取数据?

网友J:
用 3 条线控制数据的输入?

网友I:
LCD1602和单片机硬件如何相连的

网友H:
给个单片机液晶1602显示汉字的程序,谢谢

网友G:
单片机与lcd1602显示器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网友F:
单片机控制lcd1602程序

网友N:
并口和串口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M:
单片机与LCD1602之间的上拉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L:
如何将LCD1602上数据存入EEPROM

网友O:
LCD1602只亮不显示东西

网友P:
有LCD1602的滚动显示例程吗?

网友B:
1206屏应该都停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LCD1602的滚动显示例程吗?

没写,暂时没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6屏应该都停产了吧

很多地方都有卖哦

楼主(2022-01-07):
虽然1206屏有点落后了,但是很便宜

网友Q:
不知道能不能驱动大一点的屏呢

网友R(2022-02-20):
LCD1602A好像是5v的吧

网友S:
MM32 eMiniBoard频率是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MM32 eMiniBoard频率是多高呢

最高 48MHz

网友T:
并口的lcd吗?

网友U:
能够显示汉字吗?

网友V:
LCD1602可以串口吗

网友W:
学习一下4线代码。

网友X:
现在国产芯片真是太多了。

网友Y:
这个还不如用oled呢

网友Z:
这个是开源的设计吗

网友AA:
MM32 eMiniBoard不错,很给力呢。

网友AB:
什么时候完善一下相关个开发工具呢

网友AC(2022-04-22):
刚好手边也有一个

网友AD:
我也进来瞧瞧

网友AE(2023-03-16):
顶一顶,看一看

网友AF:
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

网友Y:
发送初始化命令和数据,比如设置显示模式、清屏、设置光标等。

网友AG:
可以驱动1602A液晶屏,实现显示字符串,清屏,光标设置等功能。

网友AH:
通常需要先初始化液晶屏,然后在程序中调用相应的函数来写入数据或控制指令,最终实现对液晶屏的显示控制。

网友AI:
液晶屏驱动方式的不同,驱动程序的实现方式也可能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L:
编写驱动程序来控制液晶屏的显示,这么复杂的吗

网友AJ:
串行接口的数据传输速度相对较慢,但占用的IO口较少,适合用于一些IO口资源紧张的应用场景。

网友AK(2023-06-08):
lcd1602是很经典的一个模块啊

网友AL(2024-01-08):
如何为lcd1602增加中文字库?

网友AM:
如何将LCD1602连接到微控制器?

网友AN:
微控制器如何从LCD 1602读取数据?

网友AO:
令人惊讶的是,仍然有一个1602液晶显示器可用

网友AP:
微控制器和LCD 1602显示器之间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网友AQ:
如何使LCD 1602显示两条线?

网友AR:
使用3行来控制数据的输入?

网友AS:
是否有一个滚动显示程序的LCD 1602?

网友AT:
它能驱动TFT屏幕吗?

网友AU(2024-02-07):
在单片机中设置LCD 1602使能端

网友AV:
Mm32, Eminiboard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