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SD4AN0连接IMAC出现回放卡顿和断续现象

楼主(2020-06-14):
我使用NUC123SD4AN0通过SPI,I2S连接AUDIO DSP, DSO接一个AKM CODEC.  这个设备主要相当于一个AUDIO MIC设备,当USB连接WINDOWS PC的时候,设备工作正常,但是当连接APPLE MAC电脑的时候,出现明显的回放卡顿和断续现象。请各位大咖帮忙指导,感谢

网友:
没用过苹果,估计是苹果的驱动问题。

网友:
这种跟系统有关吧,没用过苹果不知道。

网友A:
这个是要PC参与的?

网友B:
当声卡用?

网友C:
看你播放声档的格式,sample rate可能不是48kHz.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B:
不晓得苹果上面是不是要修改驱动啊。

网友D:
你的意思这个是无驱动就可以?

网友E:
系统不兼容?

网友F:
换一个别的系统试试呢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是不是内存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