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关于TI背光电源芯片LP8860存在啸叫的问题(涉及到移相PWM)

楼主(2020-06-14):
问一下论坛上的各位大神,最近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很疑惑。
现象:使用一款TI的背光电源芯片LP8860,发现啸叫很严重(特别是占空比比较低的时候或者PFM模式下)。
分析:后面发现该芯片设置的是4通道输出,实际使用只有3通道,另外1个通道悬空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后面把悬空的那个通道接上负载或者将输出设置成3通道啸叫就消失了。看规格书上面说输出方案是移相PWM方案,有以下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疑问:
      1、看规格书设置4通道相位差90°,设置3通道相位差120°,为什么通道相位差加起来一定要是360°,如果不是会出现什么问题?
      2、为什么设置4通道只使用3通道会出现啸叫?
      3、对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移相PWM对比普通的PWM有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