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400充电芯片0.3欧姆电阻问题

楼主(2020-06-14):
TP5400可以5V 1000mA充电
官方这个0.3欧姆电阻流过1000mA, 得5W巨大封装的电阻?
还是普通1206 1/4W就可以了呢?

网友A:
不用接也行

网友B:
P=I*I*R=1*1*0.3W=0.3W     1/4W<0.3W不能用1206的,0.5W以上的电阻即可

这货的作用是
1.分担功率
2.保护充电IC(拔插时候) 充电电流小的话可以放弃。

网友C:
其实这个电阻就是分担功率和限值浪涌的。根据工况可以不使用的。

网友D:
这个是BUCK降压充电,完全可以不加

楼主:
谢谢   沙发 板凳 地板  5楼的答复,清楚了。

网友E:
实在想加的话,加个0.1欧的也比没有强吧。而且1206封装,甚至0805封装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