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推荐国产MCU

楼主(2020-06-14):
目前已采用华大MCU HC32L110完成产品量产,寻找备用MCU。
已用或需要资源如下:
工作电压:3.3V+-0.3V;
内核Cortex-M0或M0+或其它32bit MCU;
Flash:32K或以上;
RAM:4K或以上;
工作主频:>15MHz

高频时钟:外部晶振、内部RC,可相互切换,且内部RC可调范围不小于8-15MHz;
低频时钟:高频/低频可相互切换;
一路可控时钟输出:时钟最大频率为工作主频;
模拟部分:两路比较器或一路比较器+一路ADC,比较器响应速度<0.3us,失调电压不大于+-10mV;ADC速度>150K,ADC分辨率至少10bit;
一路捕获输入:可捕获不大于3us的脉宽;
一路蜂鸣器输出:专用蜂鸣器输出或pwm,输出频率可调;
功耗:低频运行,外部IO工作,电流小于20uA

除华大HC32L110之外,华大HC32F005亦满足要求。

另有武汉新芯CX32L003绝大部分满足要求,除模拟比较器外。

已对比灵动、纳瓦特、中微、航顺,部分资料对内部RC振荡调节范围、比较器参数或不提或语焉不详,未能选中。

请国产MCU厂商推荐合适产品,谢谢!

复旦微有部分mcu可以满足,需要请加我微信:13336870201
可以用我们代理的CKS,对标STM32系列的,那些030系列和031系列就可以了。有20脚 32脚 48脚,加我微信号:aaa8933308
我有,32位 M0核 TSSOP20,带比较器,需要规格书加我一下。
我有,32位 M0核 TSSOP20,带比较器,需要规格书加我一下。

楼主:
内部高频RC振荡调节:

楼主:
模拟比较器特性:

楼主:
灵动:内部RC振荡不可调,模拟比较器满足要求

楼主:
纳瓦特:时钟倍频固定,比较器参数无

楼主:
中微:时钟可调,调节步进不详;比较器失调电压大

楼主:
航顺:均无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0.90/0.95, 持续降价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 ...

麻烦看清楚要求:
1、8bit mcu,不符合32bit mcu要求
2、SRAM 1.2K,不符合4K或以上的要求

希望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推荐,谢谢!

网友B:
华芯微特的M0芯片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武汉新芯CX32L003  比较器哪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m181

麻烦提供一下规格书及内部24M及48M的调整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武汉新芯CX32L003  比较器哪儿不行

响应时间5us

网友D:
可以看看 士兰微的 SC32F5系列32位M0
http://www.silan.com.cn/product/index/131.html

网友E:
了解一下杰发科技AutoChips的车规MCU
https://bbs.21ic.com/icview-2914020-1-2.html
主要特性:
操作特性
       电压范围:2.7 到5.5 V
       温度范围 (环境): -40 到125°C
性能
       ARM®Cortex-M0+内核,主频48 MHz
       单周期 32位乘法器
       快速I/O访问接口
       32位协处理器(硬件除法器/均方根)
储器和存储器接口
       最高128 KB的片内Flash
       最高 20 KB的SRAM,支持ECC
时钟
       振荡器 (Oscillator) – 支持4 MHz到 30 MHz 石英晶体振荡器;可选择低功耗或高增益振荡器
       内部时钟源 (ICS) – 内部PLL ,集成内部或外部基准时钟源, 8 MHz预校准内部基准时钟源,可用于 48 MHz系统时钟
       内部32 KHz低功耗振荡器 (LPO)
系统外设
       电源管理模块(PMC) 有三个功率模式:运行、待机和停止
       低压检测复位电路 (LVD)
       带独立时钟源的看门狗(WDOG)
       可编程循环冗余校验(CRC)模块
       串行线调试(SWD)接口
       1个4 通道 DMA
人机接口
       42 个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GPIO)
       外部中断 (IRQ)模块
模拟模块
       1个多达 12通道、12位1Msps 的SAR ADC,可选硬件触发器 (ADC)
       1个包含6位DAC和可编程参考输入的模拟比较器(ACMP)
定时器
       2个8通道脉宽调制(PWM)单元
       1个4通道周期性中断定时器 (TIMER)
       2个脉宽定时器 (PWDT)
       1个实时时钟 (RTC)
通信接口
       1个CAN-FD模块,兼容CAN
       3个 UART模块(其中2路支持Software LIN)
       2个 SPI 模块
       2个I2C 模块
封装选项
       48引脚 LQFP
       32引脚HVQFN
       20引脚TSS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 士兰微的 SC32F5系列32位M0
http://www.silan.com.cn/product/index/131.html

麻烦上传一下规格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一下杰发科技AutoChips的车规MCU
https://bbs.21ic.com/icview-2914020-1-2.html
主要特性:

车规用不起
价格能跟华大相近不?20pin封装

@Q1250252919 :TSSOP20的16K FLash,不够
我有,32位 M0核 TSSOP20,带比较器,需要规格书加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一下杰发科技AutoChips的车规MCU
https://bbs.21ic.com/icview-2914020-1-2.html
主要特性:

内部RC只有8MHz一个频率,比较器失调电压过大

网友F:
有一块钱以内的符合楼主要求的MCU。规格书我要找一下。

网友G:
比较器的实测最小迟滞100mV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规用不起
价格能跟华大相近不?20pin封装

有工规版的,价格可以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提供一下规格书及内部24M及48M的调整方式,谢谢!

http://www.synwit.cn/productInfo/66/2.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提供一下规格书及内部24M及48M的调整方式,谢谢!

18566811680是业务的电话,如果合适的就联系他就行了。

网友H:
国产的中科芯,国民也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0.90/0.95, 持续降价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 ...

STC现在这个公开的价格一点优势,之前好几次都想看看STC有没有合适的,最后都否掉了。功能落后,价格又高,这个也才10BIT的ADC,现在市场上的标配是12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较器的实测最小迟滞100mV可以吗?

不行,迟滞需要可设置,最小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块钱以内的符合楼主要求的MCU。规格书我要找一下。

谢谢!

网友J:
HC32L110,HC32L005不满足您的需求吗? 你要替换HDSC的MCU的需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HC32L110,HC32L005不满足您的需求吗? 你要替换HDSC的MCU的需求是什么?

首贴已说:备用。
现在不都讲要有备胎嘛,不然断货或者缺货了,怎么办?

网友J:
引用 楼主:
首贴已说:备用。
现在不都讲要有备胎嘛,不然断货或者缺货了,怎么办? ...

这个你想多了,HDSC M0+的MCU系列,都是本土设计,本土生产,每月供货超3千万颗的突发需求量,都已经经受住考验了。如果HDSC拿不到产能,我想其他公司更拿不到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你想多了,HDSC M0+的MCU系列,都是本土设计,本土生产,每月供货超3千万颗的突发需求量,都已经经受 ...

ST有自己的晶圆厂,然并卵。
华大无自己晶圆厂,代工企业生产谁的产品,也要看利润,会不会确定一定要生产华大的?一定保证华大的产能?
去年年底,一堆国内厂商拿不到国内晶圆产能,去把韩国东部挤爆,比华大量大的企业多的去了。

小厂商惹不起大佬们,多备案子防身

网友K(2021-10-14):
CLM32L003,有TSSOP20 和QFN20 两种封装,ARM 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ARM Cortex-M0+ 32-bit MCU, up to 64 KB Flash, 4 KB SRAM, 2.5-5.5V, TSSOP-20/QFN-20。

网友L:
楼主是否有听过杭州万高这个品牌,建议可以看下V80XX和V85XX系列。都是coretx-M0的低功耗MCU,有兴趣了解可以发规格书给你或者官网自行下载。

网友M:
又看到几个没用的牌子

网友N:
看样子芯片已经都很多了。

网友O:
华大的库太坑了,自己给的例程都运行不对,不知道你们用的咋样

网友L:
楼主有没有用到低功耗,多串口,带LCD的功能,可以了解下V85XX和V80XX系列。

网友P(2021-11-26):
我们是单片机芯片原厂 且提供技术支持欢迎联系 小彭18676703390

网友Q:
CSM32RV20可以看看

网友R(2022-01-13):
加油 不错哦 http://www.jwdg.com.cn/

网友S(2022-03-01):
请加微信18616351967. ME32G030系列。 20/48脚。 带模拟比较器,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