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关于场效应管IC描述的疑问

楼主(2020-06-15):
各位大神,有个片子,如下简绍,其中红圈中描述:
     1. combines low gate threshold (fully enhanced at 2.5V) with high breakdown voltage of 30V
                2. Gate-Source voltage    +- 8V
   怎么理解? 是指栅极电压达到2.5V  ,漏源就可以完全导通吗?  每二条又怎么理解

 如果是2.5V就可以使漏源完全导通,那是不是可以用3.3V的单片机IO口直接触发呢

网友A:
一个是vth,用作开关状态的门槛电压。
一个是vgs,是最高耐压,超过了±8V,mos管会损坏。
你发的datasheet,这个mos管是为低压设计的。开关电源上的mos管,有的是±30V耐压

网友B:
这个管可以用3.3V直接驱动的,不需要2.5V就已经导通了,你这图上没用vth,我估计应该是0.7V左右

网友C:
这实际上是 MOSFET 的, 这个 MOS 还是低压驱动的,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