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老化测试方法

楼主(2020-06-15):
最近公司做了一款都是串口的板子,需要对电路板进行老化,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串口怎么老化呢?是需要一直进行数据通信吗?

网友A:
自收自发,验收双方是否数据一致就好。
能自己编程实现最灵活。

网友B:
老化需要电路功能连续工作,但只需要事后检查功能是否正常就可以了,不需要在老化时连续检查功能是否正常。需要一直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收自发,验收双方是否数据一致就好。
能自己编程实现最灵活。

您的意思,是不是电路板上有几个串口,可以互相发送和接收数据,然后验证发送和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电路板老化的话一般是7天168小时,那这168小时需要一直进行数据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化需要电路功能连续工作,但只需要事后检查功能是否正常就可以了,不需要在老化时连续检查功能是否正常。 ...

因为电路板就是一个数据采集的板子,这种电路板老化的话,是需要一直通讯吗?

楼主:
我没有查到电路板老化中关于通讯的老化,还有4-20mA怎么老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查到电路板老化中关于通讯的老化,还有4-20mA怎么老化啊?

按最大的正常工况老化

网友:
主要是看你们这产品是不是要量产?我们公司量产的带串口输出的产品是这样老化的,做一个大的测试板,测试板上用轮询方法读取产品串口数据。利用上位机自动纪录数据。

网友C:
老化测试需要让串口工作起来的。老化其实就是让设备按照某种要求工作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化测试需要让串口工作起来的。老化其实就是让设备按照某种要求工作一段时间。 ...

那串口的老化,比如说232是不是接上另一个串口,这样可以进行数据通讯,如果是485的话是不是就是接总线上,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串口的老化,比如说232是不是接上另一个串口,这样可以进行数据通讯,如果是485的话是不是就是接总线上 ...

严格来说是这样的。
但有些要求没那么高的话,就不接。具体要看贵司自己的测试指导手册。

网友D:
写个测试程序,串口 外部 23短接,自发自收,收错 报警,
然后扔高低温箱 温度交变 工作4-24小时
或者高温65-85度工作4-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是这样的。
但有些要求没那么高的话,就不接。具体要看贵司自己的测试指导手册。 ...

是这样的,我们的电路板上有8个串口,如果测试的话,是不是可以把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短接?这样发送出去了数据立马能接收的到,判断发送出去的是否合接收到的一样,是不是就能证明这个串口的好坏,老化的话,就这样一直发送数据,有意义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个测试程序,串口 外部 23短接,自发自收,收错 报警,
然后扔高低温箱 温度交变 工作4-24小时
或者高温6 ...

老师,您太厉害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485的话该怎么处理呢?也把AB短接吗?

网友D:
485 搞个串口转485 电脑端开着串口助手,
定时轮流发送 叫号 看接收上报数据咯

网友E:
自发自收不能验证波特率的漂移,也就是波特率错误都不能自己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 搞个串口转485 电脑端开着串口助手,
定时轮流发送 叫号 看接收上报数据咯 ...

您说的这个适合一两个的测试,我们这边电路板老化的话一次怎么也要100块儿,没法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发自收不能验证波特率的漂移,也就是波特率错误都不能自己发现

的确,那如果这样的话,还是两个串口互相发送比较好

我是这么想的,各位老师可以评价一下,
对于232的老化测试,通过两个串口互相发送数据,比如每隔5分钟进行一次握手,如果握手成功,那么就继续进行,如果握手失败,那么就重新握手,如果握手三次还是失败,那么就报警输出
对于485的测试与232的测试类似
对于4-20mA 的输出可以带载125欧姆电阻,不定期的测量一下输出的电流是否正确,也就是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值
对于4-20mA的输入,如果有输出的可以输出直接接到输入,这样如果输出与输入的数值相同,那就一直DMA采集,如果不相同,那么就报警输出
对于干接点的老化,可以让干接点信号控制一个继电器
对于有源的输出信号,直接驱动电阻,代替线圈